[SMI] 有大佬开过2258XT开闪迪05138 512G,一直卡Reset driver

楼主(2023-08-04):
大佬知道这个颗粒怎么开吗

楼主:
这个是我的设置图

网友A:
忽略adj关掉能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adj关掉能过么

不能,关了,显示ADJ错误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以前遇到过卡 reset dirve 换主板就开出来了,只能说试试吧

网友B:
换另一个版本的开卡工具试试

网友C:
小容量的差不多没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另一个版本的开卡工具试试

换了5 6个bics3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容量的差不多没人买了

1T也算小容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5 6个bics3的版本了

反正遇到这个问题,我换了别的版本就开出来了

网友:
感觉要换板子,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