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看看这个摄像头接线

楼主(2023-08-04):
奇葩接法

网友:
测评人:这台摄像机可以说用料豪华

网友:
老远看还以为直接接入220呢!

网友A:
我怎么记得昨天还是前天看到过这帖???

网友B:
电源一正一负,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一正一负,没毛病

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还有视频传输是怎么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昨天还是前天看到过这帖???

昨天发的是第一个图,后面的图没有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还有视频传输是怎么完成的?

红线接的正极,兰线接地也就是负极,视频通过网线传输,也可用75欧的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接的正极,兰线接地也就是负极,视频通过网线传输,也可用75欧的同轴电缆。 ...

蓝线那个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线接的正极,兰线接地也就是负极,视频通过网线传输,也可用75欧的同轴电缆。 ...

它这个接法,红线和蓝线中哪根线是传输视频的?

网友:
这是真吓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接法,红线和蓝线中哪根线是传输视频的?

这二根线是供电线!视频通过网线传输,也可用75欧的同轴电缆。

网友C:
只接供电,没接信号线,吓唬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接供电,没接信号线,吓唬人而已。

我怎么感觉供电也没接上,12v只接了一根线?

网友:
旧摄像头纯吓唬人,视频接口都夹歪了

网友:
正负极不应该在一个接线柱?

网友:
视频传输是怎么完成的?视频接口都夹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供电也没接上,12v只接了一根线?

蓝线接的那点应该也是负极,所有负极都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线接的那点应该也是负极,所有负极都是连通的。

不是负极,你看看上面的英文字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负极,你看看上面的英文字母

485就是4根线,VCC,A,B,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