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保护板维修代换问题。

楼主(2023-08-04):
手上有个国产电动扳手,电池老师存不住电。已经替换过电池还是会有饿死的情况,怀疑保护板坏了。大家有知道的代用板吗?

网友:
新换的电池仍旧漏电,也不一定能肯定就是保护板的问题,也许新的电池也漏电呢,在没搞清楚前,你冒冒失失去买个保护板换上,仍旧漏电岂不悲催。你应该把保护板焊下来,单独观察电芯的情况,多观察些日子并做好记录,确认电芯不漏电再去买保护板。

网友:
网上一堆保护板也不贵   买个试试呗

网友A:
这东西满网都是,又不是什么高价值、高科技含量的商品,根据自己电板手的品牌款式(比如最常见的大艺款、牧田款等)买一块就是了。就算替换维修后证明不是保护板的问题,玩电动工具的放着作为备件也不算浪费,我手头3串、4串、5串的保护板都备着,都是碰到合适的就买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满网都是,又不是什么高价值、高科技含量的商品,根据自己电板手的品牌款式(比如最常见的大艺款、牧 ...

你买那么多干嘛

楼主:
最后解决办法是吹掉所有电子元件,焊接平衡充的线,以后用A9充电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解决办法是吹掉所有电子元件,焊接平衡充的线,以后用A9充电器吧

你的这办法是瞎胡干了。你只顾了充电,保护板的保护功能全去掉了,电池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办法是瞎胡干了。你只顾了充电,保护板的保护功能全去掉了,电池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 ...

放心,我会实时检查电池电压的,我外接平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