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的可变电流负载,暖风机废物利用

楼主(2023-08-04):
暖风机风扇坏了,配不到,打算扔了,后来一想,可以把电热丝当电流负载,所以就留下,废物利用,需要不同的电流用鳄鱼夹夹不同的位罝。

网友:
这个风扇应该能买到呀

网友:
你这是可变电阻

网友:
这负载 便宜啊

网友A:
道友 你把这负载的密码给发下吧

网友:
做一个滑动开关,再加一个电流电压表头

网友:
一年也用不到两回

网友:
一根电炉丝,比这个省空间啊

网友:
我都用电炉丝做负载

网友:
你这是手动变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友 你把这负载的密码给发下吧

发你了,没收到吗?收到回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你了,没收到吗?收到回一声。

收到谢谢

网友:
有些暖风机是PTC发热。这个做负载方便,最好风扇修好,做负载也需要散热。

网友:
感觉承受不了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