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信的皓邦迪HBD-ER200GA路由器的吗

楼主(2023-08-04):
最近想升级一下网络,无意中在海鲜市场,发现了这款路由器,企业级的应该用料不错。卖家答应139刷好集客或者爱快AC,这样就变成了千兆poe一体机了,打算用lan口接出3个无48v poe无线吸顶ap,实现无缝漫游,似乎很美好。至于扩展功能打算用剩下的一个lan口接旁路由实现。

请高手评价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小黄鱼上看了一圈,貌似这价格是最便宜的POE路由一体机了,可以买来玩玩,顺便拆机发个帖子看看

网友A:
不建议购买小众路由器,后期有很多问题,而且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购买小众路由器,后期有很多问题,而且不好解决

刷成集客就不算小众了啊

网友:
只要二手都没保,无所谓小众不小众了

网友B:
你的AP也要支持,不然没用。

网友:
可以玩一下看下

网友C:
刷comfast ac+ap也不错 ac用7621的路由 ap方案就多了 7620 7628 7621 9531等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comfast ac+ap也不错 ac用7621的路由 ap方案就多了 7620 7628 7621 9531等都行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Poe供电和一体机。选择一体机是家里的弱电箱太小,入墙的又没有办法扩大。如果用ac加上Poe交换机什么的,根本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P也要支持,不然没用。

是的AP也要刷集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AP也要刷集客

AP有2种模式,胖瘦模式,AC一体机不支持控制AP的话,把所有AP设置成同一ssid和密码,一样可以做到无缝漫游,也就是支持k, v, r就行

网友D(2023-09-26):
这个路由器刷机后没poe了

网友E:
楼主刷成功了吗?刷的啥固件?支持VLan吗?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D:
这个路由器刷机后没poe了

按说POE功能不是机器硬件实现的吗?刷机还会影响到POE供电吗?
正想买这个机器,您已经买过这个,刷过了吗?

网友:
楼主刷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Poe供电和一体机。选择一体机是家里的弱电箱太小,入墙的又没有办法扩大。如果用a ...

去皓邦迪的网站上看了一下这款,还有个8LAN口的ER300GA,和这款应该就是网口数量差额,在闲鱼上基本差价100元左右。看了一下配置,都是32M闪存(看来应该是SPI闪存)和256M内存,网站介绍主控是MTK双核处理器,想来应该是MTK7621。
楼主准备刷成路由、AC、POE供电一体机的话,不知准备搭配哪家的AP方案。
如果是集客的话,集客好像没有很好的路由、AC一体的固件,“集客盒子”算一个,但是路由功能比较简单,而且AC的选项也不多,印象中好像都没有对无线信号的分时段控制。用集客的话,可以考虑放弃AC功能,在AP的下行网口上随便挂一个7620刷的AC即可。
如果用I快的话,可能最大的缺点就是AP成本比较高。
还有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是刷成磊科NBR100,无论是路由还是AC功能相对还比较完善,磊科的AP虽然无法自己刷,但相对比较便宜。
只是楼里有朋友说这个机器刷了其他固件会失去POE供电功能,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应用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刷爱快可以的.闲鱼也有一些H3C的爱快吸顶,百来块.这样下来,总价不高.

网友(2024-06-30):
引用 网友E:
楼主刷成功了吗?刷的啥固件?支持VLan吗?

今年自己买了一个型号标记为小娱C5的ER200GA,刷的OpenWRT R22.10.10版本,POE供电正常。WAN口可以改为LAN,能用。想实现好用自己知识储备不够还不敢动手

网友:
POE路由一体机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