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 AirPods二代更换电池、外壳、灯排(一波三折)

楼主(2023-08-04):
AirPods二代更换电池、外壳、灯排

本来是换电池的,一波三折。就是喜欢折腾,后面更换外壳和灯排线
刚刚开始更换电池,发现买的电池不行,1个晚上就没有电了,重新找了个好的电池,在更换下拆坏的外壳
,结果更换外壳又拆坏灯排线,并且上盖又合不上,最后买了排线,重新检查,发现是外壳塑料要刮点,不然
金属角链会顶,引起上盖不能正常合起来

做拆机工具

AirPods正面

AirPods反面

做工具

拆开

拆坏外壳

电池

旧电池

换外壳

切开

切开

打开

换外壳

新外壳

新电池

安装不合

买的灯排

新灯排

更换

解决上盖不合问题

换下来的电池,灯排

网友A:
主板是不是防水的?

网友B:
就是需要折腾了,不然没法用。

网友:
就是需要折腾了

网友:
暴力拆的啊

网友C:
一波三折,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这都暴力拆解了啊,换完电池恢复后必须带套了,要不然这外观太惨了!

网友:
拆成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口味好重啊

网友:
每次换电池都得连外壳一起,成本又高了

网友:
这外壳超难拆,好不容易拆开,结果用力过猛,排线断了。拆下来的电池发现还有电,白拆了。。。

网友:
没看明白做的工具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不是防水的?

目测主板是有防水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折腾了,不然没法用。

是了,买个新的也要大几百,高仿的也有,但是匹配没有原装的好,
没有经验,还是不建议自己动手。

楼主:
第一次是拆开了,不过内壳已经变形,更换电池测试新电池也不行,重新购买电池和外壳,为保证主板不会拆坏,就切割开了,目前更换电池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波三折,楼主手艺不错

折腾啊,拆装3次,虽然最后是搞好了,不过外壳还是变形了,自己更换,一定要测试清楚在安装外壳,不然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