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柜机空调故障排除

楼主(2023-08-04):
大热天又闷又潮的,空调却罢工不干活了。

前几天空调就不正常,工作时,风速.摆风老是自己跳来跳去,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昨晚彻底不工作了,显示屏也不亮了。天热也不能偷懒呀,开干。
拆下前面板,拆下控制器主板。因风速摆风曾经乱跳,加上这些天湿度大,还是怀疑那几个微动开关问题。逐一测量八只微动开关,感觉好几个都有程度不同的接触不良和短路现象。
微动开关是那种6x6小型开关,手边没有现成的,所以只能逐个拆开擦拭,再逐个封装好。然后用万能表检查没问题后,把拆下的东西分别装回去。

通电试机,空调运转正常了。潮湿是一些家电容易产生故障的原因之一,这次空调故障就是几个开关内部受潮了,断不开又接不通,控制板傻眼了。
遥控器还有问题,一时没能修好,慢慢来吧。好在柜机上有控制按键,不影响使用,夏天有用空调真好!

网友A:
这么常见的电子元件不备一点吗?如果拆开临时用还可以,时间长了又出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不是有红外遥控吗?还修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常见的电子元件不备一点吗?如果拆开临时用还可以,时间长了又出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不是有红外遥控吗? ...

自己的机器就买防水型轻触6X6开关换

网友C:
这个空调内部做工感觉好水,寨机么?

网友:
哈哈,我家主机上的那几个按键全罢工了。多亏遥控器还能使用。等热天过去后再慢慢修理它,就怕到时不用又忘啦

网友:
现在有那个叫“空调伴侣”的语音控制盒,直接用嘴喊,适合家里老人用。

网友D:
修修补补又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常见的电子元件不备一点吗?如果拆开临时用还可以,时间长了又出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不是有红外遥控吗? ...

这个微动开关手边还真没有,准备买几个备着。好在柜机折开还算方便,拧下十多颗螺钉十分钟的事,下次再说吧。
遥控器也修好了,换了一个贴片电容。
手机上倒是有个(万能遥控器)的软件,真是万能的吗?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机器就买防水型轻触6X6开关换

谢谢你的建议,准备淘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空调内部做工感觉好水,寨机么?

06年装修好房子在(国美电器)买的志高柜机,应该不是山寨的。10年开始使用,13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修补补又一年

老机器了,准备榨干它的(剩余价值)。

网友E:
为什么国产机的微动开关都会多多少少出点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国产机的微动开关都会多多少少出点问题啊?

与密封有直接关系,密封性不好触点容易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这牌子还是容错性差。摆不动,就不摆,制冷还是要工作。

网友:
大热天空调罢工,可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确实微动开关质量就摆在这,基本都会出问题。

网友:
直接喷WD40,然后狂按50下,一般锅仔片都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