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气罐喷火枪推荐

楼主(2023-08-04):
这东西很好玩,可以各种用途。火力适合家用。我图片上这个做工非常的不错,整体都是黄铜的。拼夕夕29块钱到手。店铺名我就不发了。 店铺名后面有两个字,**户外。   买之前记得和商家沟通清楚,是不是和实物图片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现在好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款式是老款的,质量好的。 现在新款的都是偷工减料的。我之前在另一家买的,整体都要单薄一些,然后加工工艺要差一节。不仔细看的话没区别。   这个不能单独使用,还要额外买一个科曼的扁气罐转卡式气罐接头,就是图片中灰色的这个东西10块钱。  这样你几乎所有的气源都能用了。我预计这东西如果阀门不漏气的话,可能用个几十年没问题。

特别提醒一下这个点火有技巧的,风门全部打开的时候点火容易失败。可以用手指把风门捏住。点火成功以后再松开。这个自身不带电子打火器的。需要用打火机点火。

通过实际测试,这个确实不适合焊接铜管,烧了一分钟也没烧红,对温度有要求的,还是选择专用焊接工具。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实际不知道如何,我有5把卡式气罐喷枪,各有千秋,常用的是一把两个头的,用它淬火,烧黑钢件啥的,其实这种全铜的枪嘴又短的,可能会比较烫手,因为我看烧厉害了,枪管前面都是红的,这种结构后面温度就不会低,这也是我给煤气灶换了两个锌合金旋钮得出的经验,塑料旋钮时间长了不烫,锌合金的会比较烫手。

网友:
黄铜的,看着不错。

网友A:
看上去还行,在PDD没搜到啊,把店铺的第二个字发下呗。

网友:
我买的岩谷的,送三瓶气105元,非常好用

网友:
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B:
买过,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高,因为焰芯太粗火力并不集中,导致烧焊铜管非常吃力,火大不集中热量全部浪费掉了,效果并不好。那种比它小很多的一体喷枪比它温度要高,火焰虽细小但是烧焊反而比它更好用。这种只适合用来烧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高,因为焰芯太粗火力并不集中,导致烧焊铜管非常吃力,火大不集中热量全部浪费掉了 ...

我用了焊了两次铜管,感觉还行啊。我焊的是0.8壁厚的铜管。然后用的是普通焊锡丝。你说的那种火焰很集中的是带氧气瓶的,我很多年前用过不太记得了。刚到网上看了一下视频,确实是容易把管子烧红,温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行,在PDD没搜到啊,把店铺的第二个字发下呗。

这买的 ,

网友:
还是买带打火功能的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了焊了两次铜管,感觉还行啊。我焊的是0.8壁厚的铜管。然后用的是普通焊锡丝。你说的那种火焰很集中 ...

不是带氧气的,就是单丁烷的,一体带个储气瓶的那种,普通焊锡丝不结实得磷铜焊条,用你买的这种火焰虽大看着也很猛,但是只有中间火焰才是最高温度,四周火焰温度很低,而中间火焰设计原因聚焦并不好,焰芯过于分散导致燃烧温度低,烧磷铜焊条还算勉强但焊接时间很长,烧金银几乎不能融化,而比它小几号的一体喷枪火焰集中反倒温度更高能融化细小的金银,当然大点儿的也吃力,得汽油喷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带氧气的,就是单丁烷的,一体带个储气瓶的那种,普通焊锡丝不结实得磷铜焊条,用你买的这种火焰虽大 ...

你发个图片看看。我看看是哪种,有商品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带氧气的,就是单丁烷的,一体带个储气瓶的那种,普通焊锡丝不结实得磷铜焊条,用你买的这种火焰虽大 ...

你说的我知道大概就是专门焊铜管的焊枪,用那种黄色的加高气罐,我很久以前买过一把,150元以上,确实记忆深刻,它能把自己的枪口烧红那么一寸,但是据说这个焊铜管,维修师傅还是觉得慢,不如有氧气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我知道大概就是专门焊铜管的焊枪,用那种黄色的加高气罐,我很久以前买过一把,150元以上,确实记 ...

肯定不如氧气的快,毕竟单丁烷的~

网友:
有过一把了,看这个纯铜的也不错,再去撸一把去。

网友:
我有,谁要,出邮费,我白送,脑袋发热买来三年了,焊几平方的铜丝都吃力,得买那种低温焊条,死贵,加热塑料整整形还行,螺丝生锈了烧一烧再拧也可以,但,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D:
人家产品已经说明了:烧猪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产品已经说明了:烧猪蹄!

你买的啥样的?发一个喷火的图片看看。我的为啥可以焊铜管?我焊了几个6毫米的铜管,没啥问题啊。不过我用的是普通的焊锡丝。

网友:
有使用天然气的喷枪吗?请推荐一个

网友:
也买过喷枪,带打火的。火焰比较细,而且可调。不知道能不能焊磷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