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功率计电力监测仪坏了,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2023-08-04):
功率计,电力监测仪往插座上插的时候,直接就黑了。但是还是有输出。自己倒腾了半天,不知道哪儿坏了。求大神,帮个忙。

网友A:
那个红色大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只要东西坏了,你拆开如果看到那个红色的大电容,就换掉它试试

网友B:
换个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真不省心

网友:
有个同款的,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色大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

好的,我知道了,找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安规电容试试

明天想法儿看看能不能找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色大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

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
两个电解电容,先测量小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正常再测大电解电容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色大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

我不信,你猜这么准。

网友:
看看稳压管有没有击穿。。。

这种用可调电源上5V还是多少的电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你猜这么准。

几率很大

网友:
全黑屏,一般就是供电的问题,可以先检查一下红色的降压电容有没有问题,再查了一下有没有低压输出.

网友:
阻容降压的都是垃圾

网友:
打开看看,哪个个子最大就最先收拾哪个,谁让它个子越大,责任越大呢

网友:
很明显那个像电感一样的保险已经发黑,阻容降压确实如坛友所说,最不靠谱,除了电容外,还要检查后面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便知,电容之前的电压,电容之后的电压,一对比就知道了,查起来应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