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闪迪 SanDisk clip sport Plus MP3播放器 拆解扩容

楼主(2023-08-04):
35元包邮了个闪迪MP3。二手商家的。16G,可以支持无损音乐。轻度使用三天一充,解析和普通手机差不多。可以拆开更换大容量TF卡。

楼主:
第一步,不要在中间缝隙 翘,要先把前面的屏幕面板吹热,慢 翘开。

楼主:
面板下来可以看到四个螺丝,拆下

楼主:
拆时注意后面电池线容易拉断,用的是ATJ2167主控方案

ATJ2167

ATJ2167

楼主:
把贴纸撕下可以看到原装的TF卡,用牙签往上顶再上部压一下,就取出TF卡了。可以换32G TF卡。

楼主:
在安装新卡前,要把旧系统复制过去。用DISKGENIUS把原卡硬盘克隆到新卡。克隆后新卡容量和旧卡一样大了。原卡时在前段有空白区域没有使用,这里不可以改变它原来的文件分配表。把新卡的变小的分区重新格式化,同样FAT32 8K簇。然后把旧卡的分区克隆到新卡处,容量就显示正常了。升级到最新版固件,音量提升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感觉很少用MP3了。

网友:
价格不贵,物有所值

网友:
原厂的做工还是很到位,很不错的

网友:
闪迪这款也是经典MP3了。比飞利浦老是坏固件的songbird好

网友:
tf卡的啊,还以为flash的

网友:
哪里买的可以给个链接吗?这个播放器貌似能刷rockbox

网友:
为啥你的截图歪歪扭扭的

网友A:
这个型号音质比较差  解码也差   老款就好不少 甚至可以放高码流格式

网友:
换卡还不如换电池让续航更久,16G的歌一天俩天根本听不完

网友:
第一次见到sandisk播放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音质比较差  解码也差   老款就好不少 甚至可以放高码流格式

可惜不能扩容量
闪迪渣渣越做越差
我买了俩个8g的还丢了一个

网友:
第一次见系统直接放到卡上的

网友:
直接搞个扩展槽都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