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MT7621AT+MT7603EN+MT7613BEN的路由器准备折腾一下

楼主(2023-08-04):
朋友那要到一个遗产(被客户遗弃的产品),不知道管理界面密码,界面还是外国鸟文
硬件配置:MT7621AT+MT7603EN+MT7613BEN 128m内存,

正面

背面

web界面

主板正面 这两张手抖有点糊,

主板背面

ttl收到如下信息:
完整版好像数量量太大,发不出来
Login incorrect
SUNVOT login: [ 3394.688000] HWNAT FoeFreeTbl: ***PpeFoeBase = a0c80000
[ 3397.848000] Stopped WatchDog Timer.
[ 3397.852000] Restarting system.
[ 3397.860000] wdg reset
[ 3397.864000] release spi pin
[ 3397.884000] normal reset

U-Boot SPL 2018.09 (Jun 13 2022 - 12:50:29 +0800)
Trying to boot from NAND
enter nand_get_flash_type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c8, Chip ID: 0xd1
ESMT PSU1GA30DT
128 MiB, SLC, erase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U-Boot 2018.09 (Jun 13 2022 - 12:50:29 +0800)
CPU:   MediaTek MT7621AT ver 1, eco 4
Clocks: CPU: 880MHz, DDR: 800MHz, Bus: 220MHz, XTAL: 40MHz
Model: MediaTek MT7621 reference board (NAND)
DRAM:  256 MiB
NAND:  enter nand_scan_ident
enter nand_get_flash_type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c8, Chip ID: 0xd1
ESMT PSU1GA30DT
128 MiB, SLC, erase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128 MiB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NAND...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uartlite0@1e000c00
Out:   uartlite0@1e000c00
Err:   uartlite0@1e000c00
Net:
Warning: eth@1e100000 (eth0)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 0a:4b:1b:6c:cd:61
eth0: eth@1e10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25l  *** U-Boot Boot Menu ***  Press UP/DOWN to

move, ENTER to select     1. Startup system (Default)     2. Upgrade

firmware     3. Upgrade bootloader     4. Upgrade bootloader (advanced mode)     5. Load

image     0. U-Boot consol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5h
Loading from nand0, offset 0x140000
   Image Name:   MIPS OpenWrt Linux-3.10.108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2970155 Bytes = 2.8 MiB
   Load Address: 81001000
   Entry Point:  81001000
Automatic boot of image at addr 0x80010000 ...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010000 ...
   Image Name:   MIPS OpenWrt Linux-3.10.108
   Image Type:   MIPS Linux Kernel Image (lzma compressed)
   Data Size:    2970155 Bytes = 2.8 MiB
   Load Address: 81001000
   Entry Point:  81001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LINUX started...

THIS IS ASIC

SDK 5.0.S.0

到此没办法了,ttl和

想着开个奖,看有没有惊喜,果然有,

听说要改启动电阻,选择启动方式,路过的大哥指点一下,我有编程器,找个breed写进去就可以折腾了。

楼主(2023-12-29):
用编程器刷了个berrd进去,然后在berrd刷了360(360C5S)的固件,可以进系统,但wlan口失踪,固件里的wlan口应该是没引出的那两个,mt7621总共5个口,主板只引出了3个,复位键也对不上,现在进不去berrd了,软件中断好像也不行,只能重新刷berrd

楼主(2023-08-04):
SDK 5.0.S.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10.108 (qingchu.zeng@Sw-com) (gcc version 4.8.3 (OpenWrt/Linaro GCC 4.8-2014.04 r202) ) #4 SMP Wed Nov 30 18:51:18 CST 2022
[    0.000000]
[    0.000000]  The CPU feqenuce set to 880 MHz
[    0.000000] GCMP present
[    0.000000] CPU0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    0.000000] Software DMA cache coherency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10000000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00000000 (usable)
[    0.000000]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    0.000000] Zone ranges:
[    0.000000]   DMA      [mem 0x00000000-0x00ffffff]
[    0.000000]   Normal   [mem 0x01000000-0x0fffffff]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    0.000000]   node   0: [mem 0x00000000-0x0fffffff]
[    0.000000] Detected 3 available secondary CPU(s)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4-way, VIPT,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81a35000 s6016 r8192 d14464 u32768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5024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1,57600n8 root=/dev/mtdblock5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09200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09200
[    0.000000] Memory: 251372k/262144k available (5980k kernel code, 10772k reserved, 1994k data, 276k init, 0k highmem)
[    0.000000]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128
[    0.000000] console [ttyS1] enabled
[    0.120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577.53 BogoMIPS (lpj=1155072)
[    0.16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1640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168000] launch: starting cpu1
[    0.172000] launch: cpu1 gone!
[    0.172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4-way, VIPT, linesize 32 bytes.
[    0.172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172000]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    0.172000] CPU1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    0.204000]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1: done.
[    0.208000] launch: starting cpu2
[    0.212000] launch: cpu2 gone!
[    0.212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4-way, VIPT, linesize 32 bytes.
[    0.212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212000]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    0.212000] CPU2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    0.244000]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2: done.
[    0.248000] launch: starting cpu3
[    0.252000] launch: cpu3 gone!
[    0.252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32kB, 4-way, VIPT, linesize 32 bytes.
[    0.252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252000] MIPS secondary cache 256kB, 8-way, linesize 32 bytes.
[    0.252000] CPU3 revision is: 0001992f (MIPS 1004Kc)
[    0.280000] Synchronize counters for CPU 3: done.
[    0.284000] Brought up 4 CPUs
[    0.288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588000] release PCIe RST: RALINK_RSTCTRL = 7000000
[    0.592000] PCIE PHY initialize
[    0.596000] ***** Xtal 40MHz *****
[    0.600000] start MT7621 PCIe register access

楼主:
[    1.196000] RALINK_RSTCTRL = 7000000
[    1.200000] RALINK_CLKCFG1 = 77ffeff8
[    1.204000]
[    1.204000] *************** MT7621 PCIe RC mode *************
[    1.700000] PCIE2 no card, disable it(RST&CLK)
[    1.704000] pcie_link status = 0x3
[    1.708000] RALINK_RSTCTRL= 3000000
[    1.712000] *** Configure Device number setting of Virtual PCI-PCI bridge ***
[    1.716000] RALINK_PCI_PCICFG_ADDR = 21007f2 -> 21007f2
[    1.720000] PCIE0 enabled
[    1.724000] PCIE1 enabled
[    1.728000] interrupt enable status: 300000
[    1.732000] Port 1 N_FTS = 1b105000
[    1.736000] Port 0 N_FTS = 1b105000
[    1.740000] config reg done
[    1.744000] init_rt2880pci done
[    1.76800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1.772000]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1.776000]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    1.780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60000000-0x6fffffff]
[    1.784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1e160000-0x1e16ffff]
[    1.788000] pci_bus 0000:00: No busn resource found for root bus, will use [bus 00-ff]
[    1.792000] pci 0000:00:00.0: BAR 0: can't assign mem (size 0x80000000)
[    1.796000] pci 0000:00:01.0: BAR 0: can't assign mem (size 0x80000000)
[    1.800000] pci 0000:00:00.0: BAR 8: assigned [mem 0x60000000-0x600fffff]
[    1.804000] pci 0000:00:01.0: BAR 9: assigned [mem 0x60100000-0x602fffff pref]
[    1.808000] pci 0000:00:00.0: BAR 1: assigned [mem 0x60300000-0x6030ffff]
[    1.812000] pci 0000:00:01.0: BAR 1: assigned [mem 0x60310000-0x6031ffff]
[    1.816000] pci 0000:01: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60000000-0x600fffff]
[    1.820000] pci 0000: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
[    1.824000] pci 0000: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60000000-0x600fffff]
[    1.828000] pci 0000:02: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60100000-0x601fffff 64bit pref]
[    1.832000] pci 0000:02:00.0: BAR 2: assigned [mem 0x60200000-0x60203fff 64bit pref]
[    1.836000] pci 0000:02:00.0: BAR 4: assigned [mem 0x60204000-0x60204fff 64bit pref]
[    1.840000] pci 0000:00:01.0: PCI bridge to [bus 02]
[    1.844000] pci 0000:00:01.0:   bridge window [mem 0x60100000-0x602fffff pref]
[    1.848000] BAR0 at slot 0 = 0
[    1.852000] bus=0x0, slot = 0x0
[    1.856000] res[0]->start = 0
[    1.860000] res[0]->end = 0
[    1.864000] res[1]->start = 60300000
[    1.868000] res[1]->end = 6030ffff
[    1.872000] res[2]->start = 0
[    1.876000] res[2]->end = 0
[    1.880000] res[3]->start = 0
[    1.884000] res[3]->end = 0
[    1.888000] res[4]->start = 0
[    1.892000] res[4]->end = 0
[    1.896000] res[5]->start = 0
[    1.900000] res[5]->end = 0
[    1.904000] BAR0 at slot 1 = 0
[    1.908000] bus=0x0, slot = 0x1
[    1.912000] res[0]->start = 0
[    1.916000] res[0]->end = 0
[    1.920000] res[1]->start = 60310000
[    1.924000] res[1]->end = 6031ffff
[    1.928000] res[2]->start = 0
[    1.932000] res[2]->end = 0
[    1.936000] res[3]->start = 0
[    1.940000] res[3]->end = 0
[    1.944000] res[4]->start = 0
[    1.948000] res[4]->end = 0
[    1.952000] res[5]->start = 0
[    1.956000] res[5]->end = 0
[    1.960000] bus=0x1, slot = 0x0, irq=0x4
[    1.964000] res[0]->start = 60000000
[    1.968000] res[0]->end = 600fffff
[    1.972000] res[1]->start = 0
[    1.976000] res[1]->end = 0
[    1.980000] res[2]->start = 0
[    1.984000] res[2]->end = 0
[    1.988000] res[3]->start = 0
[    1.992000] res[3]->end = 0
[    1.996000] res[4]->start = 0

楼主:
[    2.000000] res[4]->end = 0
[    2.004000] res[5]->start = 0
[    2.008000] res[5]->end = 0
[    2.012000] bus=0x2, slot = 0x1, irq=0x18
[    2.016000] res[0]->start = 60100000
[    2.020000] res[0]->end = 601fffff
[    2.024000] res[1]->start = 0
[    2.028000] res[1]->end = 0
[    2.032000] res[2]->start = 60200000
[    2.036000] res[2]->end = 60203fff
[    2.040000] res[3]->start = 0
[    2.044000] res[3]->end = 0
[    2.048000] res[4]->start = 60204000
[    2.052000] res[4]->end = 60204fff
[    2.056000] res[5]->start = 0
[    2.060000] res[5]->end = 0
[    2.06400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Ralink Systick timer
[    2.068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2.072000]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    2.072000]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    2.072000]  MIPS is not functional.
[    2.072000]  MIPS is not functional.
[    2.072000]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MIPS is not functional.
[    2.072000]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0
[    2.072000]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1
[    2.072000]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3
[    2.164000] Clockevents: could not switch to one-shot mode: MIPS is not functional.
[    2.180000] Could not switch to high resolution mode on CPU 2
[    2.19200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    2.2040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    2.216000]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    2.232000] TCP: reno registered
[    2.23600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2.248000]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2.26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2.27200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2.284000]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LZMA) (RTIME) (CMODE_PRIORITY) (c) 2001-2006 Red Hat, Inc.
[    2.30400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    2.316000] reg_int_mask=0, INT_MASK= 0
[    2.324000] HSDMA_init
[    2.328000]
[    2.328000]  hsdma_phy_tx_ring0 = 0x00c00000, hsdma_tx_ring0 = 0xa0c00000
[    2.344000]
[    2.344000]  hsdma_phy_rx_ring0 = 0x00c04000, hsdma_rx_ring0 = 0xa0c04000
[    2.360000] TX_CTX_IDX0 = 0
[    2.368000] TX_DTX_IDX0 = 0
[    2.372000] RX_CRX_IDX0 = 3ff
[    2.380000] RX_DRX_IDX0 = 0
[    2.384000] set_fe_HSDMA_glo_cfg
[    2.392000] HSDMA_GLO_CFG = 465
[    2.4040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2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2.416000] serial8250: ttyS0 at MMIO 0x1e000d00 (irq = 27) is a 16550A
[    2.428000] serial8250: ttyS1 at MMIO 0x1e000c00 (irq = 26) is a 16550A
[    2.444000] Ralink gpio driver initialized
[    2.452000] Enable Ralink GDMA Controller Module
[    2.460000] GDMA IP Version=3
[    2.464000] i2cdrv_major = 218
[    2.472000] Gpio spi init success
[    2.480000] MediaTek Nand driver init, version v2.1 Fix AHB virt2phys error
[    2.496000] Allocate 16 byte aligned buffer: 81821c20
[    2.504000] Enable NFI Clock
[    2.508000] # MTK NAND # : Use HW ECC
[    2.516000] NAND ID [C8 D1 80 95 40, 00809540]
[    2.528000] Device found in MTK table, ID: c8d1, EXT_ID: 809540
[    2.536000] Support this Device in MTK table! c8d1 [    2.548000]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c8, Chip ID: 0xd1 (Unknown NAND 128MiB 3,3V 8-bit), 128M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64
[    2.572000] [NAND]select ecc bit:4, sparesize :64 spare_per_sector=16
[    2.584000]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    2.73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fc0
[    2.74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f80
[    2.752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f40
[    2.760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f00
[    2.768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ec0
[    2.77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e80
[    2.78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e40
[    2.792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e00
[    2.800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dc0
[    2.808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d80
[    2.81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d40
[    2.82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d00
[    2.832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cc0
[    2.840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c80
[    2.848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c40
[    2.85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c00
[    2.86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bc0
[    2.872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b80
[    2.880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b40
[    2.888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b00
[    2.89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ac0
[    2.90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a80
[    2.912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a40
[    2.920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a00
[    2.928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9c0
[    2.93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980
[    2.94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940
[    2.956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900
[    2.964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8c0
[    2.972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880
[    2.980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840
[    2.988000] compare signature failed f800
[    2.996000] load_fact_bbt failed

[    3.000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MT7621-NAND":
[    3.012000] 0x000000000000-0x000007f80000 : "ALL"
[    3.056000] 0x000000000000-0x000000080000 : "Bootloader"
[    3.068000] 0x000000080000-0x0000000a0000 : "Config"
[    3.080000] 0x0000000a0000-0x0000000c0000 : "Factory"
[    3.088000] 0x000000140000-0x000007f80000 : "firmware"
[    3.136000] 0x00000041526b-0x000007f80000 : "rootfs"
[    3.148000] mtd: partition "rootfs" must either start or end on erase block boundary or be smaller than an erase block -- forcing read-only
[    3.216000] mtd: partition "rootfs_data" created automatically, ofs=0xd00000, len=0x7280000
[    3.232000] 0x000000d00000-0x000007f80000 : "rootfs_data"
[    3.276000] [mtk_nand] probe successfully!
[    3.284000] rootfs = 41526b to d00000
[    3.292000] register mt_drv
[    3.328000]
[    3.328000]
[    3.328000] === pAd = c0181000, size = 7350848 ===
[    3.328000]
[    3.348000] <-- RTMPAllocAdapterBlock, Status=0
[    3.356000] pAd->PciHif.CSRBaseAddress =0xc0080000, csr_addr=0xc0080000!
[    3.372000] RTMPInitPCIeDevice():device_id=0x7663
[    3.380000] mt_pci_chip_cfg(): HWVer=0x8a10, FWVer=0x8a01, pAd->ChipID=0x7663
[    3.396000] mt7663_init()-->
[    3.400000] <--mt7663_init()
[    3.412000] <-- RTMPAllocTxRxRingMemory, Status=0
[    3.420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28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40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48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56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64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72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3.480000] GMAC1_MAC_ADRH -- : 0x00000433
[    3.492000] GMAC1_MAC_ADRL -- : 0xf05eb918
[    3.500000] Ralink APSoC Ethernet Driver Initilization. v3.1  1024 rx/tx descriptors allocated, mtu = 1500!
[    3.516000] GMAC1_MAC_ADRH -- : 0x00000433
[    3.524000] GMAC1_MAC_ADRL -- : 0xf05eb918
[    3.536000] PROC INIT OK!
[    3.54000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3.548000]
[    3.548000]
[    3.548000]
[    3.548000]
[    3.548000] ********* ALSA: wm8960_i2c_probe **********
[    3.548000]
[    3.548000]
[    3.548000]
[    3.580000]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3.592000] TCP: cubic registered
[    3.596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3.608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3.616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    3.62400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3.636000] ******* mt76xx_machine_init *******
[    3.644000] soc-audio soc-audio: ASoC: machine MTK APSoC I2S should use snd_soc_register_card()
[    3.664000] soc-audio soc-audio:  snd-soc-dummy-dai <-> mt76xx-i2s mapping ok
[    3.680000] ALSA device list:
[    3.684000]   #0: MTK APSoC I2S
[    3.696000]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5.
[    3.71200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76K
[    4.060000] init: Console is alive
f

f

[    4.788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4.796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4.808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4.820000] net_stats: module license 'openwrt' taints kernel.
[    4.832000] Disabling lock debugging due to kernel taint
[    4.84800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4.86400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4.876000] ehci-platform: E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4.892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5.072000] init: - preinit -
f

[    5.564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5.580000]  4:33:FFFFFFF0:5E:FFFFFFB9:18
[    5.588000] Raeth v3.1 (Tasklet)
[    5.596000]
[    5.596000] phy_tx_ring = 0x00c2c000, tx_ring = 0xa0c2c000
[    5.608000]
[    5.608000] phy_rx_ring0 = 0x00c30000, rx_ring[0] = 0xa0c30000
[    5.628000]
[    5.628000] phy_rx_ring0 = 0x00c30000, rx_ring[0] = 0xa0c30000
f

[    5.660000] MT7530 Reset Completed!!
[    5.668000] change HW-TRAP to 0x17c8f
[    5.680000] set LAN/WAN LLLLW
[    5.688000] GMAC1_MAC_ADRH -- : 0x00000433
[    5.700000] GMAC1_MAC_ADRL -- : 0xf05eb918
[    5.712000] CDMA_CSG_CFG = 81000000
[    5.720000] GDMA1_FWD_CFG = 20710000
[    5.732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    5.756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Press the [f] key and hit [enter] to enter failsafe mode
Press the [1], [2], [3] or [4] key and hit [enter] to select the debug level
- failsafe -
[    5.832000] get_wdev_by_idx: invalid idx(0)

BusyBox v1.23.2 (2022-11-30 02:32:06 CST) built-in shell (ash)

ash: can't access tty; job control turned off
  _______                     ________        __
|       |.-----.-----.-----.|  |  |  |.----.|  |_
|   -   ||  _  |  -__|     ||  |  |  ||   _||   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 W I R E L E S S   F R E E D O M
-----------------------------------------------------
CHAOS CALMER (Chaos Calmer, r393)
-----------------------------------------------------
  * 1 1/2 oz Gin            Shake with a glassful
  * 1/4 oz Triple Sec       of broken ice and pour
  * 3/4 oz Lime Juice       unstrained into a goblet.
  * 1 1/2 oz Orange Juice
  * 1 tsp. Grenadine Syrup
-----------------------------------------------------
MTK OpenWrt SDK V3.5
benchmark : APSoC SDK 5.0.1.0
-----------------------------------------------------
================= FAILSAFE MODE active ================
special commands:
* firstboot             reset settings to factory defaults
* mount_root         mount root-partition with config files

after mount_root:
* passwd                         change root's password
* /etc/config                    directory with config files

for more help see:
http://wiki.openwrt.org/doc/howto/generic.failsafe
=======================================================

root@MT7621:/#

网友A:
从后台网址来看是用的原生openwrt系统,应该能刷机

网友:
可以玩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后台网址来看是用的原生openwrt系统,应该能刷机

telnet和ttl和web界面都要帐号密码

网友:
还是电信运营商定制款。

网友:
你要把原来的EEPROM备份一下,不然无线不行...

网友:
记得备份,外国的没有breed,别想了

网友B:
最后背面右上角的小圆柱是啥东东

网友:
一看到编程就头疼了,改改硬件还能明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背面右上角的小圆柱是啥东东

poe供电的保护元件,防止高压打坏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e供电的保护元件,防止高压打坏电路

放电管,搞这么多

高配啊

网友:
虽然不懂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背面右上角的小圆柱是啥东东

空气放电管,应该是电源上防雷击的

网友:
做工非常好啊,但对路由没有研究,这个刷系统看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管,搞这么多

高配啊

8根网线配8个,没毛病,一个几毛钱呢,用料算豪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根网线配8个,没毛病,一个几毛钱呢,用料算豪华了

好像是两种型号的

网友:
输入45V,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