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电源到底是输出多少V的?

楼主(2023-08-04):
上面竟然写着3-12V 可是我看又没有电位器也不像手机充电器一样有协议管着呢

我有一个LED吸顶灯芯上拆的电源模块 裸体裸板的那种 用万用表测量它的电压竟然来回飘  是因为是恒流源吗?电流死活不动 只动电压 电压来回动

网友:
这是一个恒流源

网友:
这是led射灯的驱动,没有固定电压,恒流300MA,电压看你接的灯,灯珠串联越多电压越高

网友:
led恒流驱动,

网友:
LED驱动基本上是输出一个固定的电流,电压本来就是动态的,有个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小输出电压,带电压范围内的负载都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恒流输出,灯珠的电压在3~12V的范围内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不叫电源,称为驱动比较好。

就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流,电压在额定范围内自适应,有点类似于阻容降压。

楼主:
这么说的话 以此类推 那么恒压源就是电压死活不变 而电流来回窜了?

楼主:
我也是觉得这是个恒流源 当时问问题时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有点想到这点了 保守起见还是问问 毕竟你看电流可没写会变换\电流可没写一个范围值,而电压写着呢\而电压给了一个范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电源,称为驱动比较好。

就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流,电压在额定范围内自适应,有点类似于阻容降压。 ...

这不叫电源,称为驱动比较好。---严谨!

我听说那些所谓的恒流恒压源同一时刻要么只能恒压,要么只能横流,不能同时恒压和恒流,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叫电源,称为驱动比较好。---严谨!

是这样的,恒流恒压源同一时刻要么恒压,要么横流,不是同时恒压和恒流。一般负载小恒压,负载大到一定程度恒流。

网友B:
就算是恒流源,,,电压也基本上不波动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恒流源,,,电压也基本上不波动很快的,,

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快的?

指针表基本上看不出波动,,除了刚通电的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基本上看不出波动,,除了刚通电的几分钟

为啥只有前几分钟才有较大波动

网友:
恒流源,在电压范围内的负载都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恒流驱动,电流恒定(在一定范围内),电压会变动

网友:
恒流的,你接负载大,电压就高一点,反之一样,不超出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