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能不能改小电流?回帖有高手辩论,非常精彩

楼主(2023-08-04):
拆开看看做工如何,48V3A,电流大了点,想改小,能不能通过哪里改?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两个灰色大电阻,找阻值很小的,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换个大点阻值的就可以减小电流

网友A:
增大此电阻就可以减小充电电流,此电阻是0.3欧,可以增大到0.68欧试试,依次增大电阻就行了

网友:
改变检流电阻阻值,一般是零点几欧,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
如果想充48v12a的电瓶,还得改转灯电流,要不充不满。

网友B:
图中的电阻应该是检流采样电阻,UTC324是一个四运放的IC,其中一个运放用于电流调节的,你要查查看是哪个运放管脚是电流调节的,然后更改此运放的电阻分压基准,即可控制调节输出电流。

至于是哪个运放管脚,你最好画出检流部分的原理图出来,才能分析出要更改哪个电阻。可以参考我的雅迪充电器的原理分析帖子。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做工挺不错啊,赞

网友C:
改取样电阻,将电阻改大,限流就变小了!电流改大难,改小容易!祝楼主改机快乐!

网友:
为啥要改小电流,开关电源不是自动控制的吗

网友:
为啥要改小电流?接负载后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阻值。

网友:
老款蓄电池充电器48V60V我有几个可惜不会改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此电阻就可以减小充电电流,此电阻是0.3欧,可以增大到0.68欧试试,依次增大电阻就行了 ...

多谢指导,我看跟帖有老师说改绿色那个,您说改红色这颗,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取样电阻,将电阻改大,限流就变小了!电流改大难,改小容易!祝楼主改机快乐! ...

多谢,关键在于没那个电路知识,看电路图跟看天书似的,知道改电流是改取样电阻,但是就是没看明白哪颗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电阻应该是检流采样电阻,UTC324是一个四运放的IC,其中一个运放用于电流调节的,你要查查看是哪个运 ...

看了那帖子,您这相当专业了,我这看复杂点的电路图跟在看天书似的,只知道改取样电阻可以直接改电流,就是没弄明白哪颗是,楼上有老师说改红色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那帖子,您这相当专业了,我这看复杂点的电路图跟在看天书似的,只知道改取样电阻可以直接改电流,就 ...

红色的是高压侧的过流电阻吧,

网友:
红色电阻是电源输出功率采样电阻,绿色电阻是转灯电流采样电阻!改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那帖子,您这相当专业了,我这看复杂点的电路图跟在看天书似的,只知道改取样电阻可以直接改电流,就 ...

肯定是绿色的,,,红色的是高压侧。可能是启动电阻,改了容易炸管

网友:
我都嫌电流小,充的时候2个并联,

网友:
这个低压侧没有单片机,靠运放控制转折电流,可以改,但是要把原理图画出来,分析原理。只改低压侧的小电阻是没有用的。楼主有电子基础的话可以自己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改。别人没有和你一样的充电器,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
改红色是肯定错误的,对于楼主来说,改检流电阻是最可行的,因为最简单

输出那边绿色圈那个应该就是检流电阻,你可以看看色环,看看是不是电阻很小,一般小于1欧姆,电阻一头和变压器相连,如果是这样就肯定是检流电阻了,这个电阻换阻值大一点,充电电流就可以变小,具体大多少,你自己测试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