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XPS主机换了内存启动慢

楼主(2023-08-04):
主机是XPS8700,当时买过来就是2+2+4+4的内存配置,开机10秒左右进桌面,现在内存白菜,买了两条8G的十铨条三星颗粒的,不兼容退货,回装时候把内存换了位置,原本1、3槽是三星4G单面条,2、4槽是海力士2G单面条,结果开机巨慢,要1分40秒了,再换回来也是巨慢的速度,这是怎么回事,BIOS还原过没用,其他设置也没改过,进系统后速度跟之前是一样的,就是启动进系统慢,也能识别,BIOS、系统都识别是12G,真是见了鬼了

补充内容 (2023-8-23 21:10):
买2条4G 上机一次点亮识别,开机比以前还快那么一丢丢

网友:
保留1条原厂内存,保留1个硬盘重装系统,换SATA线,BIOS放电,重置BIOS,升级BIOS,关闭网卡启动,关闭RAID。。。以上不分先后乱试。

还搞不定就考虑换机吧,毕竟当初买得起 XPS8700 也不差钱。

网友A:
一看就是白忙活,但凡偷懒一次,也就解决了。

当内存出现变动后,第一次开机,主板会进入完整的自检模式,此时的运存越大自检时间越长,此后不出现变动则不再进行完整自检。另外,win8及以后的系统,有快速启动功能,当运存大小变动或上次未正常关机时,会以传统启动的方式启动,时间也会明显增加。

因此,你只需要正常关机一次,即可恢复到10秒进桌面

网友:
清空CMOS,在DIMM1位置用单面条启动一次,进入BIOS加载默认值以后再插一根单面到DIMM2,然后插两根双面最后插两根新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白忙活,但凡偷懒一次,也就解决了。

当内存出现变动后,第一次开机,主板会进入完整的自 ...

正常关机多次了,没用啊

楼主:
以前一开机键盘鼠标灯会一直亮着进系统,现在亮一下熄灭,隔段时间重复一次,再进系统

网友:
只用一根内存,用几天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白忙活,但凡偷懒一次,也就解决了。

当内存出现变动后,第一次开机,主板会进入完整的自 ...

我觉得你说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说的靠谱。

实际并不靠谱!

楼主:
已解决
思考再三,去网上查了好多,没有答案,后来发现以前启动都是键盘亮灯进系统,现在是亮灯灭灯反复2次再进系统,中间隔了得30秒,cmos检查了2次内存,第三次才进系统,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上次也还原了bios,但仅仅是在bios里面载入默认设置,今天用跳线把cmos清空了,再进bios设置好启动项,正常了

网友:
这个还挺复杂的,需要点专业知识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好,有一款联想H61的板了就是这样,只要动硬件就有提示,非得在BIOS里优化一下就好(BIOS里有个命令是优化的,就相当于重新检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