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长虹50寸等离子电视机自动关机

楼主(2023-08-04):
7月,骄阳似火。东邻家袁院长说,他家的电视机,开机看一会儿就会自动关机。刚开始,看一上午能自动关一次,后来越来越频繁。期间我还去了一次,看了半个小时没有问题。就告诉他,等问题严重了,在修吧。又过了大约一个星期,说一下午能出现6、7次自动关机。既然如此,那就修吧。该机虽然是50寸的,但是用料扎实,特别沉,没有两个壮小伙,一个人根本不行。

从他家抬到我家,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等离子用料真的舍得下本钱。除了前框是塑料的,其余的几乎都是铁铝件。打开后,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后来发现里面灰尘比较多,就仔细清理了一下。然后在我家放置了三天,每天播放时间平均达到8小时以上。试机无故障,然后交付使用

整机拆开的样子

看看这板子,大不大

芯片周围都打了耐高温的胶。

主板,该机支持AV、VGA、HDIM、USB播放还有亮色分离色差端子等等,对了还有RF视频功能

以前的电视机标配之高频头

接口齐全,买的时候都想着要功能多,等买回来发现,用了十几年,有些功能估计没有用过一次

主板真大

这个是在右面的,应该是什么X板还是Y板吧

这个板子也是元件满满的

看看那散热器大不大

这个在液晶电视机上叫逻辑板,在等离子电视机上不知道叫啥

看看这电源板

输出部分

看看散热片用了多少

可惜忘记上传电视机具体型号了

网友A:
等离子太费电又容易坏。

网友B:
当年能买怎么大的等离子的都是有钱人,能用的起的也是有钱人,因为这玩意功耗特别大。   不过等离子的色彩是无敌的

网友:
这玩意听说效果好,但电费不秀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能买怎么大的等离子的都是有钱人,能用的起的也是有钱人,因为这玩意功耗特别大。   不过等离子的色彩 ...

荧光粉主动发光,颜色和对比度比液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能买怎么大的等离子的都是有钱人,能用的起的也是有钱人,因为这玩意功耗特别大。   不过等离子的色彩 ...

其实现在的LCD已经超过当年的等离子电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荧光粉主动发光,颜色和对比度比液晶好。

感觉就是CRT的迭代产品,功耗也和CRT一样高

网友:
是不是热保护了,等离子比液晶屏色彩好,就是费电。

网友:
居然只是清灰,
就可以修好,
楼主手气不错喔。

网友:
里面好复杂

网友:
灰尘太多散热不行热保护了吗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现在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网友:
家有43寸长三星虹等离子  功率计开机125!稳定95w 省还是省电!就是回南天潮湿屏幕爱坏!

网友:
据说卖破烂的时候还得给人家钱。。。。

网友:
不错不错,做工用料都很好!当年一定花了大价钱!

网友:
长虹的等离子?看来只要不内圈是可以生产出好产品的

网友:
松下等离子电视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太费电又容易坏。

请问用的哪个牌子 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能买怎么大的等离子的都是有钱人,能用的起的也是有钱人,因为这玩意功耗特别大。   不过等离子的色彩 ...

“功耗特别大”谈不上 如果说液晶是油画 等离子就是自然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