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液晶屏竖线修理请教!

楼主(2023-08-04):
请教各位老师,自用的液晶屏使用期间不定期出现几条竖线,咨询了一华强北修屏的大师,300大洋起步!可不可以自已用T型焊接工具()自已换tab排线呢?

网友:
继续用或换显示器,自己焊是想多了

网友A:
我宿舍用的公司闲置的显示器,曾经在屏幕中间出现了竖条,拍了拍消失,第二天晚上又在屏幕左边出现竖条,拍了拍消失,然后这都快一年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竖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宿舍用的公司闲置的显示器,曾经在屏幕中间出现了竖条,拍了拍消失,第二天晚上又在屏幕左边出现竖条,拍 ...

有些接触不良的是可以拍好的,象以前crt的显示器一样,分立器件时间久了,有元件会脱焊,拍一拍就又接上了就好了!这个就会不定期什么时候又出现!现在液晶显示器象竖线这问题的器件,都是贴片或邦定的!出问题较难拍好!

网友:
自己加焊一下还是可以试试的,要是换排线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