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混电驱·日产奇骏,把增程器做成了纯电力来源,这样效率会更高?

楼主(2023-08-05):
宣称是e-POWER增程混动平台,发动机只用于发电,车辆用电动机驱动,可靠性高、耐用性强。

也算是让我知道了另一种混动车型,感觉原理类似火车,这样效率会更高吗?

网友:
这不是现在的混动主要方式吗?比亚迪这方面就做的很好,也是目前比亚迪的主力车型,原来小日在新能源上选的是氢动力,但是太贪,所有方向的专利都拿在自己手上,大家都不和它玩了,开始转战电驱,小日的本土市场支撑不起氢动力普及,于是,撞山回头,为了活下去,开始都是学咱们的电驱,拆解,模仿,绕专利,现在比亚迪的电驱技术已是世界领先,小日的电驱落后不止一代.

网友:
典型的增程式动力系统啊。

网友:
发动机效率 40% x 发电机效率90%以上,最终效率大约38%,,用不完的电存电池

网友:
现在新能源的技术也没到底,说不上好坏,都在摸石头过河,卖出去以市场换经验

网友A:
20多年前我们的导弹车上就是这样驱动的,发动机带发电机、发电机带电机

网友:
,都在摸石头过河,卖出去以市场换经验

网友:
自己没有私桩,电车充电是个大问题,这个自发电还行。

楼主:
混动有哪几种?

学习一下,几种混动模式的区别,奇骏超混电驱属于REEV

网友:
好奇这样一直充放电,是不是电池坏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我们的导弹车上就是这样驱动的,发动机带发电机、发电机带电机 ...

50年前的铁路内燃机车就是这样的,柴油机发电,电动机驱动轮子。

网友:
既然这样设计肯定是效率更高

网友:
现在典型的增程式不都是这样的吗?发动机专门负责充电,电动机专门负责驱动车辆行走,效率方面肯定要比燃油发动机驱动直接车辆行走要高!
原因是因为负责给电池充电的燃油发动机只工作在效率最高的工况上,除非电池没有电了,需要紧急大功率运转的时候,你说功率不够?目前增程式新能源车上配燃油发动机功率基本上都超过一倍以上了

网友:
就当是理想的小电池版好了,不用带着巨大的电池跑。感觉不错,而且是前后双电机。

网友:
在电池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前这种方式是很合适的,发动机只用来发电的话就可以全程工作在效率最高的转速段,电池电量低了就启动发动机给电池充电,或是电机需要大功率输出时发动机跟电池同时工作,这种组合可以有效的避免发动机效率最低的工作区,也可以避免电池没电的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我们的导弹车上就是这样驱动的,发动机带发电机、发电机带电机 ...

红旗7地空导弹,车好像是南京产的,电驱系统是我老家的电机厂生产的,这个厂还生产300吨的电动轮自卸车

网友:
很多超大型机械就是用的内燃机发电驱动电机工作的,比如一些超大型的矿山挖掘机,这样能很有效的节省能源,效率提高一点对小功率的设备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对于大功率的设备来说节省的能源就很可观了,比如超大型矿山设备和火车。

网友:
如楼上所说,电池长期处于高频率的充电放电过程,会不会电池扛不久

网友:
好像很早雪铁龙就出过这样的,发动机就是发电。

网友:
我有过串联混动的理想one,一万多公里卖了,一年半贬值十万!

别听水军嘎吹,它们都是职业黑嘴。
绝对的不省油!我住的公寓没有充电条件只能加油不充电,市区通勤十三四升油!

听我的,要是没有牌照限制,别碰电动爹、别碰各种混动,踏实的买油车。现在各种新能源都是交学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