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USB光驱大家用过么?是否有办法把笔记本光驱改成usb光驱?

楼主(2023-08-05):
这样笔记本光驱可以在不同电脑上使用,
怎么把笔记本光驱改成usb光驱呢

网友:
可以,也有成品转接板出售,看你的光驱是IDE还是SATA,购买相应的转接口和USB转IDE或转SATA的转接板就行

网友:
购买光驱专用的接口板即可

网友:
usb光驱就是可移动式不驱,用在台式机上有可能正常使用,但有的笔记本usb供电电流太小,带不起来,又需要外接5v供电电源,或用双头usb供电

网友:
我一直用台式机光驱+易驱线(带12v插孔),就是买易驱线的时候问下卖家支持光驱即可(虽然自己也能刷,但麻烦)

网友:
倒是没想到光驱还能这么用

网友:
现在 USB光驱用途少了,

做系统一般用优盘。

现在把光驱位改为光驱储存盘了

某宝有现成的接口匹配的盒子,直接对应相应的盒子就可以成功改装!

网友:
买个易驱线

网友:
有专门适配笔记本光驱接口的易驱线,了解下。

网友:
应该又类似转接线的东西吧。

网友:
买一个光驱专用的转接板

网友:
裸奔 买易驱线,好看有成套移动光驱外壳

网友:
有易驱线,注意易驱线的接口就行。

网友:
有现成的光驱外置盒卖,看看你的笔记本光驱是多厚的,买个对应的外置盒就可以了

网友A:
已经接近于淘汰了,CD才720MB,什么都存不了,DVD最大也就13GB,也不能存啥,至于蓝光,资产有限买不起!

网友:
现在光驱的适用范围太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接近于淘汰了,CD才720MB,什么都存不了,DVD最大也就13GB,也不能存啥,至于蓝光,资产有限买不起! ...

DVD什么时候有13G啦?可能是我用得少,不太了解,你是想说4.3G吧。

网友:
DVD不同于CD,DVD是可以有多个层面的。DVD-5是指单面单层的DVD,也是最常见的DVD。它的容量大约是4.7GB,接近于5GB,所以就叫做DVD-5。

DVD-9是指单面双层DVD,是指在一面DVD中包含两个信息层,两层的容量合计约8.5GB。DVD-9的好处就是可以用一张碟片存储一部120分钟的高质量电影,而不需要中途手动换碟。不过,有些早期的DVD播放器和光驱并不支持DVD-9。

DVD-10是一种双面DVD,一般称其为双面单层,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将两片DVD-5背对背的粘在一起,实现了最大9.4GB的容量。不过DVD-10的缺点就是需要手动换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播放器支持自动换面。

DVD-18是双面双层碟片的简称,如同DVD-10是两片DVD-5制成的一样,DVD-18就是两片DVD-9制成,最高容量17GB左右,是目前最大的DVD光盘,市面上极为少见。

网友:
现在重装系统基本都是优盘安装得多,
    光驱基本上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