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渣渣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3-08-05):
这是买耳机送的渣渣货,几乎是从来没用过,今天拆开看看内部是什么乾坤
直径10cm左右,厚度大概8mm,没有螺丝,直接对扣
输入标注为5V/2A,9V/1.67A
输出标注为5W/7.5W/10W/15W/20W
看样子是统一外壳模具,随意标注

沿着对扣的缝隙,直接撬开,惨不忍睹,中间4cm直径的线圈,边上一小片电路板

无线充电芯片,无字,4个MOS管,真的是惨不忍睹

其他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用mate50pro实测,输入只有5V档,最高输入电流1.7A只有,大部分时间仅有7W的输入功率,3分钟不到,已经发热,渣渣!

网友:
根据电磁炉原理做微小的应该效率高。

网友:
无线充电器大多效率不高,发热还大,除了方便那么一点点,没太大好处。

网友:
这玩意加大线圈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无线充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
无线充电不知道效率怎么样有多少电变成热量浪费掉了。

网友:
这能达到20W吗

网友:
虚假宣传。发热很大

网友:
明明体积可以在缩小一大圈的方便携带的。。。。还做的那么大,都是浪费空间

网友:
像极了电磁炉,7W效率也不差了

网友:
那就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
换个电磁炉发热盘试试搞不好几千瓦变秒冲

网友:
4颗芝麻大小管子,性能不会好。功率大点无线充电,内置散热小风扇。无线充电理论方便,实际要对准位置效率高点,有的厂家为了解决位置问题,做成3线圈,检测后触发最佳离手机最近线圈。

网友:
无线充电器

网友:
输入最大才9V 1.67A,输出竟然有20W,这是用爱发电啊

网友:
无线充电器像缩小版本的电磁炉,也是需要有线圈的

网友:
迷你版电磁炉,就是散热不行。

网友:
没测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