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简易电热切割器

楼主(2023-08-05):
原本diy的工作台,带放大镜和迷你平口钳。由于最近需要切割塑料,就想办法在工作台上搭建简易电热切割器。电热丝是某宝买的0.35镍铬电热丝。供电是笔记本电源改的可调电源,电压5-6v功率二十到三十瓦。工作台的支架整体是黄铜材质。所以有一极,随便夹,电热丝上边用pcb板绝缘,固定极用的报废的防风火机的喷火嘴总成,pcb钻眼,喷火嘴总成上下一拧完事切割成品

网友:
电热切割器

网友:
前几年的电热烤火炉拆下的电热丝也好用。

网友:
用这东西切泡沫板做字

网友:
这也能做,牛啊,不过只要实用就行。

网友:
变废为宝,看着都是些老旧的东西,但是重新组合后贼有用。

网友:
实用性不用怀疑,但也太丑了点。

网友:
能用倒是能用,但改进空间巨大。

网友:
缩短电热丝,降低电压,节约电能

网友:
这个做法有创意、也很实用!

网友A:
电热丝越细切的越齐

网友:
非常实用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越细切的越齐

越细,黏连的也越厉害,切好了还得使劲掰

网友:
我是用电吹风里面的电热丝做的,有两组,都比电炉里的细。

网友:
类似的东西用过 用来切割超薄的泡沫  制作冲浪飞机

网友:
以前也做过一个,用的竹片做成弓的形状,用自耦变压器调压(有触电危险),用来切割泡沫板、塑料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细,黏连的也越厉害,切好了还得使劲掰

电流加大点试试。粗丝热容量多点,切割动作快慢不一就会导致快的熔的少,慢的熔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