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接触不良问题案件终结!

楼主(2023-08-05):
前些天发现61E+时不时的抽风,检查发现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首先肯定怀疑转盘,拆机擦了一下,好了一会儿,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又拆机检查,发现一个弹片断了,而且结合出厂时的拆机图,发现到手就是断的,暂且不说设计就是断的,还是瑕疵品,虽然此时心里感觉弹片问题的概率越来越低,毕竟到手就是断的,用了两年半都相安无事,而且从断裂位置判断,对接触不应该有明显影响,不管那么多了,死马当活马医,先补一下弹片再说,补好弹片装机,果不其然,故障依旧!
看来是别的地方接触不良,继续拆机检查,发现一个热敏电阻引脚虚焊了!之前做电阻挡底数实验时,拆过热敏电阻,但是,虚焊的这个没动过,十有八九是拆装旁边热敏电阻时碰到过,但是根源还是虚焊,否则碰几下也不至于接触不良了!

网友:
一般不折腾

网友A:
我一直在想簧片这里断怎么会影呴接触,原来是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想簧片这里断怎么会影呴接触,原来是另有问题。

斜面断的话会有很大影响,这里断最多影响点力度。

网友B:
纳闷怎么会断在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纳闷怎么会断在这个地方?

出厂就这样的,可能是弹片本身就是瑕疵品。

网友:
哪个热敏电阻虚焊了

网友:
原来如此,这表让人膈应,最早漏焊的二极管到现在热敏电阻的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就这样的,可能是弹片本身就是瑕疵品。

品控质管有待提高呀

网友:
总算结案了!

网友:
大师厉害,不细心找真的难修复!

网友:
虚焊问题能查到真不容易,最怕就是虚焊这些!

网友:
接触不良和虚焊最麻烦了!

网友:
优利德的表还是只能当玩具用啊,买过几个他家的表都有或多或少的品质问题让人不爽。

网友:
优利德的表要是不行,咱还有啥国产表可以信赖?!

网友(2023-09-18):
所以一味的追求性价比还是不太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