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客路由,主要用于街边店铺这些场合吗?

楼主(2023-08-05):
是不是主要营销用的多,家用一般不合适?是这样吗?

网友A:
奔驰宝马难道分穷富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奔驰宝马难道分穷富人开?

奔驰宝马主要是富人开

网友:
集客最大的优点是布局管理省事,用AC直接管理AP,其次是对高通AP无线切换速度快,家用一两个路由器没必要。曾经为无缝切换家里改过集客部署,云AC和物理AC都用过,因为家里是一水的MTK路由,试用时发现无线切换速度没有快多少,弃用了。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选路由

网友:
都可以,只是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