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R473G坏了,换什么呢?

楼主(2023-08-05):
刚买了一年多,已经过保了。没想到这个路由器寿命这么短,还号称是企业级路由器呢,质量太差了。
在百度里搜了一下,不少人反应这个机子有问题,差不多的故障,先是掉线,后来自动重启,最后挂了。

网友:
弄个华为企业级呗!

网友A:
啊??那么不耐用吗?刚采购一台给公司啊!!

网友B:
用垃圾TP做什么,缩水又贵,咸鱼上用Cr660x刷的爱快,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垃圾TP做什么,缩水又贵,咸鱼上用Cr660x刷的爱快,120左右

这货之前不是几十块吗?

网友:
拆开没准能看到怀孕的电容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垃圾TP做什么,缩水又贵,咸鱼上用Cr660x刷的爱快,120左右

给工厂买的,还是买新品比较好,用旧的刷机往往吃力不讨好。

网友:
给单位买还是买新的,有售后

网友:
要想稳定,还是老牌的企业级好。

网友:
里边的电源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啊??那么不耐用吗?刚采购一台给公司啊!!

油水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水多不多?

怎么啥都想的那么坏,是多少就多少,京东自营300块报完。

网友:
车间内电磁环境不算很好,其实可以考虑工业级的路由啊,全封闭金属外壳,防尘防水防浪涌设计,多电源低电压并行输入,寿命也相对更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