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ODESTAR乐达LP3005D线性可调电源并增加mA档位

楼主(2023-08-05):
乐达LP3005D线性可调电源开机没有电压输出,电流表数码管显示不全,先修没有电压输出的问题。
开机电压表显示1.5V,调节电压旋钮电压没有变化,目测电源内部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测量电压电位器是正常的,测量电压基准电压发现问题。

电压基准电压-0.59V不正常

电流基准电压-10V正常

拆下主板上的VR3 201可调电位器测量已经开路

更换此电位器后电压基准电压-10V正常

测量电压输出电压也正常了

无电压输出的问题解决了继续解决电流表显示不全的问题,用烙铁靠近牛屎芯片数码管显示有变化,说明芯片有问题

铲除牛屎芯片

用ICL7107CM44芯片代替,芯片脚位和焊盘位置不一致,需把芯片引脚整形

焊接好后的ICL7107CM44

通电,电流表显示正常了

电源接个小灯泡,电流表显示正常

该电源的问题算是解决了,看电源的显示板上有A和mA字符,心想是不是可以增加mA显示,电流表数码管还有一个空位

该电源的电路和固纬GPS的电路差不多,网上找相似电路图发现真的可以增加mA显示,废板上拆个一样大小的数码管,引脚不够长,加长引脚

焊接上数码管,只让它显示小数点

mA档时电流表显示.000

A档时电流表显示0.00

用一个六脚拨动开关,一组触点控制数码管小数点位置,一组触点控制一个24V小继电器,继电器是两组常开常闭触点,一组触点控制电流表显示,一组触点控制实际电流,如图

照图安装好后先调整mA档再调整A档,电流表的线性还是很好的

mA档最大电流

205mA

49mA

9mA

A档最大电流

图中洞洞板就是增加的元件

最高输出电压

该电源用了3个功率管

mA/A转换开关装在电位器中间

风扇是温控器控制的,温度到了才工作

该电源的散热片有点小,找到合适的散热器了再更换

网友:
不错铲屎成功~

网友:
手艺不错,电源散热片是有点小

网友:
牛屎芯换硬性,不错。

网友:
哇哦,牛屎换硬封

网友:
改得很好的!

楼主:
感谢睦主加精

网友:
会修改和创新都是高手  借坛里高手贴图

网友:
答非所问   借大佬发的把图解释一下理论

网友:
厉害!电源修的666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牛屎芯片铲掉后怎么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替的,网上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芯片铲掉后怎么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替的,网上有资料?

根据电路板查看电路,很容易判断是ICL7107CM44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电路板查看电路,很容易判断是ICL7107CM44

只能说明楼主修的多或者有经验,不然这种不标型号的产品还真难找,你那个加温判断牛屎故障的方法值得借鉴,感谢

网友:
发现真的可以增加mA显示

楼主水平高,药到病除

网友:
303型号的线性电源有可能改成3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