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电阻 红 黑黑?黑 多大的??

楼主(2023-08-05):
忽然发现,这个电阻不认识了。。。。
第四环看起来象金色的。 第一环和第5环颜色应该准确,第3、4环 有脱落也可能有变色,看着象黑的,表测 20多M

网友:
您这是烧黑的

网友:
前2环表示数值20,第3环黑色表示x10的0次方,第四环表示误差+/-5%,第五环黑色表示温度系数,应该是20欧~

网友A:
电阻焊下来看看,说不定下面有阻值标注

网友B:
先不管这个电阻,跑下线路,看起来像阻容降压线路

网友:
查查后面有没有漏电短路。
压敏万用表测不出,一般来说看颜色有点变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这个电阻,跑下线路,看起来像阻容降压线路

阻容降压的,还有个 非7805的5V三端稳压。

网友:
拆下来估计电路板上有啊,我看其他元件型号都标注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这个烧了,,基本上开关电源IC也是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容降压的,还有个 非7805的5V三端稳压。

去掉一环读就好了

网友:
最后一环是温度系数

网友:
把坏的拆掉,说不定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焊下来看看,说不定下面有阻值标注

按电阻色环买了新的,今天收到了,拆下旧的发现pcb上印的是5r1 1w。实物上却是2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电阻色环买了新的,今天收到了,查下旧的发现pcb上印的是5r1 1w。实物上却是20欧。。。 ...

保险电阻可以按恒电流功率电阻变换算成不同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