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RAC1950G易展版,改散热

楼主(2023-08-05):
TL-RAC1950G用了几年还比较正常,近段时间比较热的时候会出现死机的问题,估计元件也有些老化了,拆开改一下散热。
原机只有主芯片用一块小小的陶瓷散热片,还是用导热胶贴在芯片上。

原来是螃蟹加发哥。

全给贴上铝散热片,用704导热硅胶。

打完收工。

用了一段时间,放在密封无空调房间,室温30度左右,一个多月没死了。

网友A:
就这样不盖外壳效果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不盖外壳效果可能更好

一只小强误终生。

网友:
86型无线AP模块都热得不行。那种热不是一般的热,如果有易燃物在模块旁边都能被点燃的感觉。

网友:
千万不能用导热硅胶,只能用导热硅脂,然后用弹性固定,弹簧或硅胶带,我以前就是用导热硅胶,然后坏了两个路由器,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冷热变化,受力不均,造成的芯片损坏或焊盘脱落等问题,小散热片还可能没事,稍大点的时间长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平放的话不用固定,直接上导热硅脂

网友:
加好多散热啊

网友:
其实改不改一样,也就是2年左右。

网友:
学习了,前两天才把热坏了的路由器换下,网络立马不断流了

网友:
网变没粘不应该呀

网友:
直接上导热硅脂

网友:
普通路由器基本寿命也就2年左右,企业级或者工业级的铁壳路由,由于控制功能多,散热出厂即做好的,,寿命更长,也不用改。

网友(2023-09-04):
加个风扇不是更好

网友:
加散热裸奔?

网友(2023-10-05):
rtl83c79?是这个芯片不

网友B:
TP的不想买他家的路由器了,手上有个886n桥接死活有问题,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的不想买他家的路由器了,手上有个886n桥接死活有问题,搞不懂

我之前也遇到了

网友:
之前有个说法,铝合金散热片影响射频信号?主控和交换机很热,加散热片就OK啦,两颗射频芯片平时不热不是很必要,上碳化硅可能更好

网友(2024-06-17):
改造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