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易拉罐铝皮散热效果不错

楼主(2023-08-05):
高通的单片机,发热量比较大,路由外壳都感觉有点烫手。
本来想装风扇的,但没有12V供电接口了。
把易拉罐铝皮剪一块(40mm×40mm),整平,用便宜硅脂沾上。
发现路由外壳不烫了,比原装的陶瓷散热器好用。

网友:
有照片更直观

楼主:
已经装上了,呵呵
早上弄得时候,不确定效果怎么样,后面才发现没拍照片。
其实也很简单,找个易拉罐,剪出合适尺寸的铝皮,整平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装上了,呵呵
早上弄得时候,不确定效果怎么样,后面才发现没拍照片。
其实也很简单,找个易拉罐,剪 ...

直接贴外壳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外壳上吗?

肯定是贴 主芯片 或者摸着温度最高的几个芯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外壳上吗?

铝皮直接贴在芯片上,铝皮很薄,所以散热面积很大,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
怎么贴上去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装上了,呵呵
早上弄得时候,不确定效果怎么样,后面才发现没拍照片。
其实也很简单,找个易拉罐,剪 ...

要不要把表面的漆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把表面的漆磨掉

我没打磨,直接用了。光滑的表面直接贴在芯片上,其他部分打磨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贴 主芯片 或者摸着温度最高的几个芯片上了。。。

直接贴没固定,发热了不是容易掉吗?

网友:
有这么神奇功效,,如果原厂出的这么薄的铝片那叫省到家。。。可能是高通的本来发热就 一般

网友:
如果铝皮散热都可以的话,用CPU的散热器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贴没固定,发热了不是容易掉吗?

贴,另一个说法是粘,用胶粘。

网友:
散热还是交给专业的东西,易拉罐估计长时间不行1

网友:
一个是集中,一个是分散。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个图看看

网友:
家里还有铜皮,剪块贴上去试试

网友:
之前光猫带京东云鲁班时经常掉线,后来在JLC免费打了几块铝基板贴在光猫芯片上当散热片,效果居然还可以。

网友:
散热效果看表面积,40x40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