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夏天正是玩水冷的时候啊,没见有人发帖啊

楼主(2023-08-05):
   前几年还经常看到有人玩水冷,现在很少了,不流行了吗?水冷应该比风扇效果很很多。

   淘宝上不少散件,水冷铝壳、橡胶管、水泵等应有尽有啊。

网友A:
对绝大部分用户来说,计算机的性能早已过剩,极小众的玩家掀不起什么风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绝大部分用户来说,计算机的性能早已过剩,极小众的玩家掀不起什么风浪。 ...

计算机性能越高越好,办同样的事,速度也越快。
毫无卡顿,感觉很棒!

网友B:
风冷毁一个,液冷毁一箱,接触一下漏液你就知道为毛没人讨论了

至于性能过剩说,我只能说有些人确实用不上高性能主机,但凡他从业或者兴趣爱好跟计算搭个边都不会说这种疯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冷毁一个,液冷毁一箱,接触一下漏液你就知道为毛没人讨论了

至于性能过剩说,我只能说有些人确 ...

对的。
液冷没办法避免漏吗

网友:
玩超频的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
液冷没办法避免漏吗

只要不是一体成型的都躲不掉,有些热管还会用着用着突然炸裂,何况散热剂

网友:
水冷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的处理器和显卡的功率都不超过60W、200W,已经没有必要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一体成型的都躲不掉,有些热管还会用着用着突然炸裂,何况散热剂 ...

用酒精,不怕漏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酒精,不怕漏液

导热材料里面酒精算是效率比较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热材料里面酒精算是效率比较低的了

价格便宜,即使漏液也不怕,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即使漏液也不怕,安全。

你考虑过有些材料会被工业酒精溶解的可能性么?何况酒精谁拿来大规模运用到散热系统里

就算你用纯酒精,如果漏液外加系统里有一点火花都该变成火箱了都,你还怎么玩

网友:
性能过剩的时代,没有必要用水冷,万一漏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现在用水冷也是用一体水了,分体的维护起来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热材料里面酒精算是效率比较低的了

不能用酒精

网友:
我也是怕他变成火箱

网友:
水冷除了装13好看外,风险系数太高,可玩性有一点,结论是性价比太低。连电脑城都关差不多了,现在用电脑装13给谁看呀?

网友:
过来人没兴趣了,90 00后们都人手一部手机了,剩下的有一部电脑能用就可以了,电脑时代过去了,还有几个对超频 水冷......啥的感兴趣的?

网友:
用酒精当水冷液,这真是脑洞打开,液冷的终点是冷却油浸入式,鱼缸液冷了解下

网友:
因为现在没必要了吧,一般的风冷也够了,大部分家里都有空调,温度控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