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海尔开水煲,并简单维修

楼主(2023-08-05):
昨天,姐夫拿来他家的开水煲,海尔的,不加热,看着外观还行,以前他家用的是个杂牌的,三天两头坏,尤其是蒸汽开关,频繁更换,一气之下,买了个名牌,谁知道才一年多也不行了,拆开检查,加热管没坏,连线没断,那就简单了,也就是开关触点烧蚀不通了,用砂纸蹭几下就好,这种开关的通病,厂家应该是为了计划报废,采用的触点截面积很小不说,镀银也不厚,所以,大多是一年左右就开始出问题了,关键是,还买不到好的开关,都是这样的,考虑等下次再坏,费点事给他换成纯银触点,看看能用多久

既然拆开了,就顺便把加热管接线用硅胶覆盖一层,省的被水汽腐蚀了,以前我家的九阳开水煲就是加热管接线腐蚀断了,最后还是把封口胶翘掉一部分才接上的

网友A:
最易坏的是温控部分。上次我整体换了。

网友B:
水装太满。漏进底盘。就容易坏。实际上是被水浇死的。
装8分水不容易漏,倒水留50mL防干烧。我买的九阳用了10年,盖子开关都按烂了,底盘的strix温控器都没烂,还能烧水

网友C:
如果经常损坏,除了产品质量问题,还和不良使用习惯有关。

网友D:
大功率电器,触点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
现在的小触点还含银吗?

网友F:
螺丝都生锈了。

网友:
有个美的外观差不多的,也是连接器烧了,这玩意还不是通用的

网友:
会不会是i贴牌

网友:
你们都说1年多就坏,那么问题来了,我的美的为啥5年了还没坏,关键是使用频率还高,天天烧好几壶水,刚查了下单时间,18年的,算算是不是5年了,我也看了看底部,那个螺丝没生锈啊,真实评价,也就60多元,现在好像也是60多元,

网友:
三个件易坏,蒸汽开关,底部接触与防干烧部件,移动线盘上的接触部件,发热管坏的少,然后就是220伏进线端子那里容易发热烧压线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易坏的是温控部分。上次我整体换了。

没见到纯银接点啊?最好是金接点~譬如一小段戒指~即导电良好又不怕水生锈。

网友:
有替换件可以更换,需要一定动手能力和电工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装太满。漏进底盘。就容易坏。实际上是被水浇死的。
装8分水不容易漏,倒水留50mL防干烧。我买的九阳用了 ...

这种故障都是开关烧蚀发黑不导电引起的,和水没什么关系,是开关材质不行,1800W的大功率开关瞬间会产生大量火花,如果是银合金就会很耐用,用个十年二十年都可能,但是厂家为了能计划报废,还有省掉一两毛的成本,大多采用紫铜镀薄银的触点,而且截面积还很小,所以大多一两年就开始接触不良,除非是厂家的高端型号,我家有个九阳的几百元的开水煲,十几年了,还好好的,外壳的塑料都开始老化了,开关也没修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经常损坏,除了产品质量问题,还和不良使用习惯有关。

什么是不良使用习惯,不算装水过满,这个肯定没有,因为上个开水煲是这样坏的,所以这个我再三交代,用的也很小心,包括座好后转动一下,再按开关

网友:
做工不错滴,接线位置还加了7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电器,触点很容易出问题

是的,厂家就是不愿意用好的开关触点,我在网上看过,类似触点,镀银的几分钱一个,纯银的一两毛一个,但是厂家就是不愿意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小触点还含银吗?

不但有,还有全银合金的,可惜,厂家不愿意用,一个全银触点也就一两毛一个,一个开关就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都生锈了。

是的,从这可以看出,海尔已不是当年的海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