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家帮看下这个福禄克15B怎么样?应该是比较早期的版本

楼主(2023-08-05):
应该是比较早期的版本

网友:
这个是四线取样电阻。好像是最好的那版

网友:
看蜂鸣器,确实是老款

网友:
越老越好!收拾一下防止生锈!

网友:
还不是一样的反应慢

网友:
还是硬封的,现在都用牛屎的了

网友:
一样的反应慢

网友A:
最上面写的是17B-3001

网友:
前段时间测量时候经常测不了拆出来看了下,原来的是牛屎堆,看的不舒服就网上买了个主控IC自己换了,没想到还是测量不到,最后发现是表笔线接触不好导致的,现在还没学习到校准,先这样用着

网友:
这块表2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写的是17B-3001

15B和17B板子通用

网友:
反正看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看到硬封的表我都会说个好字,目前用的还是胜利的牛屎表

网友:
这个版本的很不错。

网友:
硬芯滴不错滴

网友:
我有两块15B都是牛屎。

网友:
硬封装好些,牛屎也不一定不好,大部分表坏和牛屎无关

网友:
这表起码2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