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镍片用什么东西切割呢?量比较大

楼主(2023-08-05):
就是焊电池用的那种镍片,现在有一大卷,需要切割成一定长度的小段,一共需要几千段。
有没有好的切割方法?
现在做了个测量长度的工装,只要放上推到底就是需要的长度,目前用小电磨切割,效率不太高。

网友:
这货应该合适

楼主:
镍片比纸张硬多了,估计不行

网友:
我都是用剪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镍片比纸张硬多了,估计不行

你镍带多厚?一般0.x的厚度吧!
水口钳都可以剪,你小看裁剪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片比纸张硬多了,估计不行

你怕是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铁皮剪。。。。。。

网友:
用大剪刀最省料,

网友:
3楼这种裁纸刀是可以的,是靠交错刄 裁切的

网友:
我们工厂用的是裁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镍带多厚?一般0.x的厚度吧!
水口钳都可以剪,你小看裁剪刀了!

镍片是0.3mm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片比纸张硬多了,估计不行

裁纸刀可以的,这种裁纸刀一般一次能裁10张以上的纸张。

网友:
工厂用的是裁切机

网友:
铁皮剪,铡刀都可以了。

网友:
冲压是最好的

网友:
用铁皮剪啊。

网友:
裁纸刀轻轻松松

网友:
裁纸刀完全可以的

网友:
买那种数控下料机,或者激光下料机都可以。
再低一点,可以买那种制作跳线的那数控小机器,改一改。
再或者,自己有动手能力,步进电机定长,电磁铁冲剪,几千件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一顿饭差不多吧。
我见过一种剪钢丝段的机器,变频器调整刀具转速,送料速度不变,就可以切长度不同的料,几千件,估计也就一支烟的时间吧

网友:
冲压裁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