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表还得考虑真有效值才行。

楼主(2023-08-05):
现在很多场合都使用整流、逆变、变频等各种复杂控制电路,普通万用表测量不准,必须要用真有效值万用表才能准确测量电流和电压,关键是现在真有效值表也不贵了。

网友A:
也要考虑频响,不然还是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考虑频响,不然还是测不准

这个参数,好像很多表都没给啊

网友:
现在真有效值不贵的   百来块钱

网友B:
真有效值  高频响  低阻抗  都得有。。。  剑指福禄克289?
理论上是这样的,仪器给力,事半功倍,实际上拿着9205或者指针表的老师傅大有人在,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  高频响  低阻抗  都得有。。。  剑指福禄克289?
理论上是这样的,仪器给力,事半功倍,实际上 ...

这些功能我可以用不到,但是不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  高频响  低阻抗  都得有。。。  剑指福禄克289?
理论上是这样的,仪器给力,事半功倍,实际上 ...

用公司的15B+,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发现15B+不带真有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  高频响  低阻抗  都得有。。。  剑指福禄克289?
理论上是这样的,仪器给力,事半功倍,实际上 ...

熟能生巧,就是经验丰富,一听故障就大概猜到哪里有问题,每年处理这种故障几百次几千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好像很多表都没给啊

如果你用的是几块钱包邮的的确是没有。但优利得胜利之类的都是有的

网友D:
家用还是功能全面好一点

网友:
使用毫伏表,真有效值  高频响  低阻抗 !高电压使用分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还是功能全面好一点

功能全的很难找,最少要买三台,一台指针表,一台钳形表,一台万用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熟能生巧,就是经验丰富,一听故障就大概猜到哪里有问题,每年处理这种故障几百次几千次 ...

也不全是,有的人电路分析能力超强的,其实会修的无论是用指针还是7106的山寨都能用好,不会的给个台表也一样没戏。我有个朋友他小时候家里穷,初中连个万用表都没有的时候村里的电视坏了他都能修,电路图加超强的分析能力。这哥们是属于同样看一本书能比别人学到多得多的那种人。非常聪明还非常努力。有一年去旅游,好多年前了,我们聊起来看电路图的境界,我发现这哥们基本上是达到我能领悟到的最高段位,端口网络+反馈网络。我自问到今天也没达到那个境界。可我这哥们并不是学电子的,他是学材料的……

网友:
真有效值是必备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全是,有的人电路分析能力超强的,其实会修的无论是用指针还是7106的山寨都能用好,不会的给个台表也 ...

牛啊
这种人对于普通人来讲,真的是碾压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全是,有的人电路分析能力超强的,其实会修的无论是用指针还是7106的山寨都能用好,不会的给个台表也 ...

电子这类维修设计需要天赋,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练武奇才,别人一辈子才能到达的功力,他一两年功力就达到了

网友F:
人电合一,人图合一,不用工具也能知道故障原因!这的确是牛人!

网友:
示波器+万用表,基本上就可以了,一般示波器有最大值、最小值、有效值的测试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电合一,人图合一,不用工具也能知道故障原因!这的确是牛人!

他用工具,但只是电阻串联灯泡。我们聊过很多这里面的原理。

网友:
rms如果不是定量测量只是定性维修的话其实不是必须的功能。我觉得大部分坛友日常并无定量测量非正弦交流信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