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联想X800;SATA 256Gb外接电源烧了板子,这丝印是啥?可修?

楼主(2023-08-05):
业余选手想接在小主机上,M2接口,修剪后硬上。。。。
也不研究插头供电定义,服了。。。

网友:
DC-DC电压转换

网友:
SATA和nvme不兼容的,ngff接口宽度都不一样,想用SATA要转接卡转一下

网友:
上面的丝印看不清,楼主可以拿个放大镜看下,淘宝搜索丝印+前3个字母,一般都可以搜出来型号。
如果手头有杂牌SATA固态硬盘,上面的5脚DCDC芯片一般通用。

网友:
不一定只是这个地方坏

网友:
坏件不可修,有同类型的可换,从坏料板上拆下 替换

网友:
看着是要保全里面的数据,不如买同款直接搬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