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90C+ 使用过程中突然交流和直流电压档都无法测量了

楼主(2023-08-05):
胜利VC890C+ 使用过程中突然交流和直流电压档都显示为零,无法测量了,二极管档正常。

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测量都是显示为0,拆开看也没有短路烧蚀的痕迹,手上也没有第二块表来测量,大家帮看看这个是什么故障,牛屎挂了吗?

网友:
还有电阻档电容档,电流档,只要有一个档位能正常测量,那芯片就没问题,查外围保护电路

网友:
外围保护电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显示几个零?三个零吧?拨盘装上屏幕装上狂转几下,试试

网友A:
再不行就茫搞!!!那个062是运放可以用LM358代替,上面那个是74HC14D逻辑芯片,非常便宜换换看

网友:
不好搞,除非亲自

网友B:
如果只是电压档不能测那就先看保险,如果保险没烧再从保险往上查,不过你没有第二块表怎么搞?所以就算炮灰表也好都备多一个表,用时方恨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就茫搞!!!那个062是运放可以用LM358代替,上面那个是74HC14D逻辑芯片,非常便宜换换看{:01 ...

感谢指导,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今天买了个备用表,试试看能不能救活。这表用了也有十年了,不知是不是时间久了牛屎挂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分析,问题已经找到了。看来还是要多备块表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电压档不能测那就先看保险,如果保险没烧再从保险往上查,不过你没有第二块表怎么搞?所以就算炮灰 ...

是的,备用表今天刚到,问题查出来了

网友(2024-06-09):
你这个坏的是哪里的电阻?我的也出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我的买了7 8年了电阻档电容档就没用几回,其它档没问题,电阻档电容档时好时坏怀疑拔动开关接触不良有时间拆了洗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