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钻打到线管短路,漏保跳了后,地线不正常了,求懂线路的大佬帮忙

楼主(2023-08-05):
家里刚装完修,在国美电器买的格力空调,师傅上门安装,为了让空调管走平,想在踢脚线上打孔装胀钉
师傅钻孔前也没跟我说,自己在插座正下方打孔,我在另一件屋里还没反应过来,一下漏保就跳了
之前我测过全屋插座都没问题,合闸后发现这屋的地线就不正常了
上门装空调的师傅已答应让我自己找人修,维修费他给我报销
我找来电工,把线管挖开了,发现地线和零线的线皮都破了但线没断,火线没事,电工说修不了就走了

被钻到的是红圈这个位置:

这是被钻的孔

刨开墙跟线管发现线没断,只有地线和零线的线皮破了,线管内壁有些灼烧的痕迹,就用绝缘胶布包上了:

插上插座相位测试器,注意看,正常的是只有两边的灯亮,但现在是左边微亮,右边亮度正常:

用万用表交流档看了下,接零火是233V正常:

但接火地就成164V了:

我家每个屋的电线都有独立空开,这些空开再共走一个漏保,电箱走线是没问题的,我去别的屋试插座都是正常的:

就唯独那个屋的地线有问题,不知道如何排查,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地线有烧断了

网友:
插座下面钻孔?这个师傅也是个外行。

网友:
重新穿线最安全

网友:
估计短路时有别的接头烧蚀,接触不好了,或者烧断,顺着线倒着查下接点部分,或者用寻线仪找一下是否有断点

网友:
换漏报开关

网友:
暗装没线布局图打洞就是要注意。

网友:
应该是短路造成地线烧断了

网友:
这应该是从另一个插座那里并线过来的,去上一个插座看看

网友:
看图三个插座分别走的线,可以用相邻插座的地线,这根就不用了,应该可以

网友:
确实,用旁边的地线就行

网友:
这根地线可能有地方接触不良了,不行换根或者用旁边插座上的。

网友:
如果确认线没打断,且包好了,那就检查一下漏保是否因短路损坏

网友:
可以买采票了。

网友:
要么有虚接的的地方  要么就是空开有问题  地线正常的应该是对火也是和对零电压差不多才对  如果虚接就是电压低     不一定是断线  有可能是电箱里这根地线的接线端子处虚接或者烧蚀

关掉总闸   ! 关掉总闸   !  关掉总闸  ! 注意安全  如果操作失误后果自负    然后拉一根线用于延迟万用表的表笔线     用表通断档/电阻档测  不就知道了?  每根线都能测出来

网友:
把这个插座的地线取消掉,不是所有的电器都要接地线的

网友:
把破损的电源线换掉不就行了,管子里的线可以抽出来的。

网友:
这叫事儿吗?地线从哪儿接的,断开量到电压正常位置。估计是打眼的时候短路打火,

网友:
      推荐看抖音“阳城电工”那些视频。准备一部万用表,它比测相位器找故障要容易。
      然后我给你屡一下步骤:最先要确定有问题的线路区域,这种线路都是“手拉手”方式连接,先断开与配电箱的连接,从漏保或短路器下端断开线路,万用表测量电箱这端三线端漏电击穿情况,用万用表测量线路间电阻值,只要不是无穷大,就有问题,无限大就是绝缘良好,反之就是有电“击穿”现象,阻值大小直观体现绝缘降低到影响正常使用问题。再断开有问题这段与上一段的线路连接(三根都拆开),再测。如果断开疑似故障线路后,故障线路上一段线路测量阻值恢复无穷大,就可以判断断开的后一段线路有问题,如果是多段“手拉手”连接,就逐步断开这些“手拉手”位置,一个个找,肯定能找到问题点。最后就是更换有问题线路,你现在是装修阶段,还是好恢复的。如果下端都没有发现“击穿”现象。那就看看漏保吧。
       再提一句那个抖音ip,他那里讲了很多弱电的知识和经验,多看几个肯定能找到类似你这个故障。看懂了,找个明白点的电工来动手,费些时间能解决。最后祝你顺利。

网友:
直接换线,一次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