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配个偏光太阳镜还要自己修一下

楼主(2023-08-05):
好像没有眼镜的分类,这玩意儿太简单,一般常把钟表眼镜放一起说,但也不适合放到钟表的分类里,就只能放到其它了。
最近觉得自己的太阳镜有点沉,正好有个不用的防蓝光眼镜,就打算用这个配一副,车房加工精工细作,图个好效果还能省个镜架钱。
以前的太阳镜除了沉哪儿都好,这次同样配个绿色偏光。
等待几天收到了太阳镜,结果没想到啊。一检验居然是这个样子。

可能有人觉得自己的偏光太阳镜检验起来也和我这个不相上下,但如果是这样我还不如随便买一副保圣或派丽蒙的了。我原来的效果是这样

可能有人怀疑我原来的旧镜不是偏光,那么转90°

虽然不指望这能和玻璃偏光的雷朋完全一样,但差的太多了。反映给客服,是各种的推诿狡辩。最后居然还网上找了个图告诉我雷朋也这样,实在无语了,我这对比的不就是雷朋么。
从图上看这明显是加工装配出了问题,镜片本身是没问题的。没办法,只能自己修一下。先搞好右边

再搞左边,肉眼看和雷朋差别很小了

最后再和原来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看懂,科普下这方面的知识吧

不讲具体理论只聊聊大概,通常人眼是不能分辨光的偏振的。但自然界中有很多是部分偏振光(这些部分偏振光大部分电矢量是水平偏振为主的),这些往往是眩光影响视线的,偏光太阳镜就是通过滤除这些水平偏振光来减少影响视线的眩光的。日常大部分偏光太阳镜是树脂片覆了偏光膜,树脂如果受到的应力不均匀会使光线产生偏振再经过偏光膜就会降低滤光效果,玻璃的影响要小得多,所以树脂偏光片的加工装配过程要求更高。树脂偏光镜片也有很多种材料,绝大多数是很薄的尼龙片,最便宜但这种其实反而是最适合做偏光太阳镜的,应力影响范围小,基本上不会影响到视野。光学树脂的厚一些应力可能传导到较大的范围,就像我上面的图,这需要镜片与镜框匹配的很好不能有应力集中的点,我配镜那个卖家到最后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反而觉得为了防止镜片脱落,这不可避免。实际上应力不均和没有应力是两回事。均匀的内应力不会导致这个问题。只要对着图形找到应力集中的点用指甲锉轻轻修几下就可以。卖眼镜的可能不会了解光学,材料这些比较基础的东西,那么就很难根据图形知道应力集中的点在哪里和程度,而只能简单的认为只能把镜片磨小,导致容易脱落。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紧固且没有应力集中要求的是加工精度。

网友B:
看3D电影的偏光膜?

网友:
就像IPS显示器一样,漏光

网友:
这个看不懂啊,是个知识盲点。眼镜这东西专业人士太少,然而需求又太大,科普又太少,一般人根本分不清概念,什么偏光,防紫外线,防蓝光,防这防那,实际到底怎样防,为什么能防,是不是真能防,不是行内人根本分不清楚。唉

网友:
楼主辛苦了,但是没看懂,云里雾里进来,云里雾里出去

网友A:
我也没有看懂,科普下这方面的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3D电影的偏光膜?

不是,是太阳镜。3d眼镜是圆偏,这是线偏

网友:
没看懂说的啥。

网友:
万能的坛友愈多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不知道讲的是啥。

网友:
我也没看懂,有些像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不知道讲的是啥。

简单说就是偏光太阳镜受加工装配影响特别大。如果是网上配的回来一定要检查,可能还要自己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就是偏光太阳镜受加工装配影响特别大。如果是网上配的回来一定要检查,可能还要自己修一下 ...

如何修?旋转一下吗?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修?旋转一下吗?

指甲锉锉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讲具体理论只聊聊大概,通常人眼是不能分辨光的偏振的。但自然界中有很多是部分偏振光(这些部分偏振光 ...

您这一讲,上面的图看懂了一大部分

网友D:
学习了,也试试我那副专门配的偏光近视镜去

网友:
好久没戴墨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也试试我那副专门配的偏光近视镜去

对着lcd显示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