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也闲着,发个Fu50推挽及换推动管玩

楼主(2023-08-05):
           下午没事,发个Fu50推挽,以及用各种推动管推的图,图片存于广坛,所以有标,都是原创.

      手头的FU50巳在箱子里睡了近20年,消库存用掉它.

       Fu50推挽终于调试完成,听感不错,和EL34推挽用了同型号输出牛,力度比EL34推挽强多了,用电脑声卡(安桥SE-90pci)放无损,非常不错。EL34

      晶体管 整流,fu50负压偏置,换了输出牛,电源牛利旧,功率微微偏小一点但能正常使用(少了二个整流管功率),工作温度40度左右,绕了个负压牛。输出功率20W左右,有点石机味道,但比石机园润. fu50电流调到40ma。试验了下负反馈,从12K到37K, 12K-15K声音低沉,比较软,33K及以上声音发燥,有点烦,37K而且有轻微自激,最  后调至27K,音质最好,高音清爽,低音强劲,人声耐听。

      又开始折腾,用九脚小管替代6N8试下效果:宝上买大八脚管插,做几个6N1 6N3  6N4  转换座.
      试用6N1替代6N8P,  V1 V2替代后效果不明显,感觉还是6N8P听感好点, 但V3 V4 用6N1后, 声音完全不一样,一改原来死板声音,变得鲜活厚实,空气感强,有胆机味道了,是不是6N1放大倍数大 驱动好.
      前级放大和倒相用6N1 6N2 6N3 6N4 6N11试验, 6N11和6N4  6N2 音量大出现明显失真, 6N1 和 6N8 差不多, 而 6N3 表现很好, 高低音 人声均出色, 后级推动还是6N1,比6N8有胆味,空气感强然还达不到el34推挽味道, 但很接近了,不细听区别不出.undefined

网友:
咋没被老婆给扔给收废品的呢???

楼主(2023-09-06):
               这台机目前用电外置声卡作音源,音质不错. 前几天音量关到底贴近音箱听有无交流声,交流声一点没有,但左声道有明显的白噪声,右声道轻点,类似当年用非低噪管装磁头放大器那种.然后拆了查原因,换电阻,电容,胆管试了好几批,涛声依旧. 猛想到原来装OCL功放地线环路引起交流声,胆机电源插头和计算机地线并在一起也有可能,把胆机电源插头接地包了,试机一点白噪声都没,安安静静.

             地线问题引起白噪声,从末碰到过,奇了.

网友:
可以逛的论坛越来越少了,在这里还能看到玩胆机的朋友感到很亲切。

但是这句话不解“试验了下负反馈,从12K到37K, 12K-15K声音低沉,比较软,33K及以上声音发燥,有点烦,37K而且有轻微自激,最  后调至27K,音质最好,高音清爽,低音强劲,人声耐听。”

应该是反馈深度大了才容易自激,您的情况怎么正好相反?

网友(2024-04-24):
推动 倒相板子哪里买的?

网友:
厉害,看起来做的挺好,这地方还能看见胆机

网友:
我的6P1推挽也有好多年,还没动手装机。

网友:
电阻功率选的不对,都烧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