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志高空调遥控器ZH/TT-01未修复,电池弹簧断了接上了也不行无成下手

楼主(2023-08-05):
拆修志高空调遥控器ZH/TT-01未修复,电池弹簧断了接上了也不行无成下手,各位坛友说说该怎么查修

楼主:
各位坛友说说该怎么查修

楼主:
主板那个C2电容不知道是掉了还是本来就没有

网友A:
9.9买个万能空调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买个万能空调遥控器吧。

6.5圆买了一个外观一样的,应该不是原装刚刚下单

网友:
不用修了,说不准是你用220v电烙铁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牛屎了,淘宝买个万能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买个万能遥控把,还方便点。。

楼主:
修鸡儿,4.6圆买了一个

网友:
用铜丝绑一下再用焊锡加固,放不下就拿铜丝叠焊

网友:
查供电,晶振

网友:
看看负极过孔是不是断了,还有就是集成电路击穿了

网友:
这一块钱表面处理太烂了

网友:
现在这些产品,几元钱包邮,还真的不值得去维修。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修鸡儿,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用的够久了都磨花了

网友:
看你这焊的,明显烙铁温度不够,功率不足啊,锡都没有完全化开,要修还是可以的,把弹簧旋一圈出来然后剩下的拉宽一点就行了,从根断的好修,如果是漏液让整个弹簧锈了就难搞了

网友:
牛屎芯的,而且时间太久远,再怎么修也修不好,很无奈。

网友:
感觉晶振部分

网友:
检查下遥控器线路板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