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大件打印不能中途关闭热床

楼主(2023-08-05):
大约105*74*45的盒子,热风枪盒子太大太空占地方,打个小的,打印到70%关闭热床,还好打印完了,没废,但从关闭打印层开始出现了裂纹,应该是被冷缩强大拉力拉出来的,abs封箱打印,机器高温会不会坏的快

网友:
为啥要关热床?省电?我都是一直开着的,虽然我打PLA

网友:
高度太高、温度太低、打印速度太快等,都容易出现开裂或断开。

楼主:
不是省电,省机器

网友:
ABS需要全程开热床,一方面避免模型脱落,同时还需要热床保持箱温。足够的箱温对模型强度有益。

网友:
开启加热热床会热胀冷缩,热床会向上拱起,关闭加热热床会逐渐冷却,向下回落,导致打印件和挤出头之间的间隙增大,相当于突然改变层高,自然材料粘接不紧密产生裂缝。
另外机器就是拿来用的,何必这么小心翼翼

网友(2023-09-15):
ABS还要用保温箱呢,你还关闭热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