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台钻千万别买无物理变速的

楼主(2023-08-05):
几年前买的迷你强台钻,没有皮带轮,靠电动调节变速,转速低,扭矩低,转不动只能提高转速,转速高了烧钻头,主轴刚性也不行,还不如手电钻,海鲜市场上有一种更mini的双主轴,貌似改善了刚性,不知道有没有物理变速,刚问了没有皮带变速,别买

网友A:
这种直接皮带传动,估计也没锂电钻行星齿轮减速力大,不如买个几十的便宜钻拆了外壳,把齿轮箱体夹到这台钻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皮带传动,估计也没锂电钻行星齿轮减速力大,不如买个几十的便宜钻拆了外壳,把齿轮箱体夹 ...

你想多了,这个迷你强就是一个电钻,里面有一级减速齿轮的。你几十块的电钻根本没办法和这个比的。
还有那个同步轮的小电钻,也是不行的

网友:
自己换个皮带轮不就行了。

网友:
我刚买,还没有怎么用,难道买错了

网友:
一两百块钱的,想刚的过好几万的,可能吗?
普通小台钻0.55千瓦电机,这价格,能买到全新电机吗?
我三百多买来二手16毫米轻型台钻已经是捡漏,一百多还是全新的,想啥呢?

网友:
300碰上好的二手中型台钻都有了。什么洞不成问题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带皮带调速的了啊,我之前就买过,不过这种钻功率都不怎么样,凑合用用吧,真想好用还是淘个二手大号的吧,就是太占地方

网友:
家用买13型轻型台钻 西湖 西菱

网友:
我订书机改了一个 转6毫米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765

网友:
三个皮带轮的那种好用,

网友:
难道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皮带传动,估计也没锂电钻行星齿轮减速力大,不如买个几十的便宜钻拆了外壳,把齿轮箱体夹 ...

这种小功率的台转,确实是靠电动调节变速,转速低,扭矩低的,不实用.

网友:
没米买台式的,都是用手钻。

网友:
这小台钻挺合适的,正想入手一个的

网友:
大孔钻不动可以用扩孔的办法嘛,如果只是偶尔钻稍大的孔,没有必要去买大的台钻,先不说钱多钱少,那么大个头的台钻放家里不闹得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皮带传动,估计也没锂电钻行星齿轮减速力大,不如买个几十的便宜钻拆了外壳,把齿轮箱体夹 ...

这个把齿轮箱体夹到这台钻上用同心度不好

网友:
加点钱买个铣床吧,钻孔稳而且还能铣孔

网友:
几组皮带轮,那体积上去了,看需求了

网友:
380买的老黄山台钻,实心立柱,一个人抱不动,拆开了才放到台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