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好用的麻花钻,含钴钻头怎么识别

楼主(2023-08-05):
m43含钴钻头是全磨制钻头吗?全磨制怎么识别,含钴怎么识别

楼主:
钻孔是制造业中非常广泛的一个加工方式,相信经常在钻孔一线的小伙伴们对于钻头的了解不会很陌生,采购钻头时,钻头会有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钻头,那么不同颜色的钻头到底有何去帮别,颜色与钻头的质量有没有关系,买哪种颜色的钻头更好呢?

钻头颜色与质量有没有关系
首先:没法单纯从颜色上分辨钻头的质量,颜色跟品质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不同颜色钻头主要是加工工艺不一样,当然可以从颜色上做出大概的判断,只是目前质量差的钻头也会把自己的颜色进行处理达到高质量钻头的外观样式。

不同颜色的钻头有什么区别

高品质的全磨制高速钢钻头经常以白色出现,当然,轧制钻头也可以通过精磨外圆而实现白色,之所以说是高品质,除材料本身外,对磨制过程中质量控制也相当严格,刀具表面不会出现烧伤。黑色是经过氮化处理过的钻头,是将刀具成品放置于氨水和水蒸气的混合体中,经过540-560C°保温处理后,提高刀具耐用度的一种化学方法。目前市场上的黑色钻头,大多只是做到颜色是黑色(为了掩盖刀具表面的烧伤或黑皮),但实际使用效果并未得到有效提升。

生产钻头有3种工艺,黑色为轧制,最差的。白色的为清边和磨制。因为不像轧制,不产生高温氧化,故钢材晶粒组织没有破坏,用来钻硬度稍微高的工件。黄褐色的钻头,业内称为含钴钻,这个是此钻头的行业的潜规则了。含钴钻本来是白色,磨制生产出来的,后期雾化的时候,做成黄褐色(一般称为琥珀色),是目前流通中最好的了。M35( Co 5%)还有一种是金色的,这种钻头叫镀钛钻,分为装饰镀和工业镀。装饰镀一点作用也没有,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工业镀非常棒,硬度可以达到HRC78,比含钴钻硬度还高(HRC54°)。

既然颜色不是判断钻头质量的标准,那到底如何购买钻头呢?
从经验来判断,一般来说白色的一般都是全磨制高速钢钻头,质量应该最好。金色的是镀氮化钛的,一般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很差的糊弄人的。而黑色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就是很差的碳素工具钢做的,很容易退火,同时容易生锈所以要发黑处理一下。

一般买钻头可以看钻头柄上的商标以及直径公差的标识,标识清晰,激光或者电腐蚀的质量不会太差。如果是字模压的字,如果字的边缘鼓起来,则钻头质量差,因为鼓起的字轮廓会导致钻头夹持精度达不到要求,而字边缘清晰,很好的和钻头柄的圆柱面交界的的则质量好。另外要看钻头尖部切削刃处,全磨制钻头的刃开的很好,螺旋面符合要求,而质量差的在后角面处之质量很差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处补充你认为文章中有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阅读的人就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更多机械,制造,设计类 干货文章,请关注我们的头条号“机械设计一点通”,做一个爱学习的机械人。

楼主:
高速钢(HSS)是一种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和高耐热性的工具钢,又称高速工具钢或锋钢,俗称白钢。高速钢刀具是一种比普通刀具要坚韧,更容易切割的刀具。

镀钛钻头也是高速钢镀钛,镀钛的告诉钢钻头:硬度极高(硬度可以达到HRC78,前提是要真正的工业镀,不是那种装饰镀)

1.高速钢的硬度在HRC51-55之间,工件在硬度达到HRC35以后,就钻不动了。 镀钛后,钻头硬度能够达到HRC68左右,工件可以钻HRC48;

2.钻头镀钛后,耐磨与抗高温明显提升,增加了钻头的寿命

3.钻头镀钛后,颜色像黄金一样,外观漂亮

4.钻头镀钛后,工厂可以把价格提高很多,增加了工厂的利润

5.镀钛后的钻头,能够降低钻头的红热性,增加了钻头钻孔的进度

但是:市面上镀钛钻头95%以上都是假的,因为大部分宣传镀钛钻头只是装饰镀,只是为了美观达到镀钛钻头颜色的效果,所以行业里面为了区分这2种镀钛,假的叫装饰镀,真的叫工业镀。

硬质合金钻头

高速钢比碳素工具钢具有更好的韧性、强度、耐热性,切削速度比碳素工具钢(铁碳合金)高很多,因此得名高速钢;而硬质合金刚比高速钢的性能更好,切削速度可以再提高2-3倍。

高速钢钻头也属于合金钻头!一般的工具钢也属于合金钢只不过是铁碳合金,高速钢的还分普通高速钢和优质高速钢,因此现在合金钻头一般是指硬质合金钻头。高速钢钻头在高速切削产生高热情况下(约500℃)仍能保持高的硬度,HRC能在60以上。硬质合金钻头(一般为钨钢材质)具有硬度高、耐磨、强度和韧性较好、耐热、耐腐蚀等一系列优良性能,特别是它的高硬度和耐磨性,即使在500℃的温度下也基本保持不变,在1000℃时仍有很高的硬度。

含钴钻头

含钴钻头就是含有化学元素钴Co的钻头,一般为高速钢原材料中加入钴,加入钴的目的是提高钻头的抗高温,抗研磨的特性,从而使钻孔达到目的。实际操作上,一般用于加工不锈钢,铜,铝制品。这些产品的都有高强度的特性,也就是可塑性差。这些材料钻孔过程中,排出的削都依附在钻头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人就发明了含钴钻头;普通钻头一遇高温,急速膨胀,钻柄部不断施加的扭力就让钻头本身断掉,或者钻尖翻边不能使用;简单一句话,含钴钻就是加入了化学元素钴,用来切削高研磨,容易产生高温金属的高速钢。

加工不锈钢采用什么钻头?

不锈钢钢的特点是韧性高、容易粘刀。所以要求钻头硬度要高,表面光洁度要好,钻头的顶角比普通钻头大(130--135度之间)。同时冷却要充分。并且进刀量大于0.15mm以尽可能不在冷作硬化层切削。切削速度尽可能低以减小切削温度。切削液采用浓的乳化液。常用加工不锈钢的钻头有: 高钴钻头(m35钻头,m42钻头),其中 m42钻头性价比最好。另外还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但价格较高。

欢迎大家在评论处补充你认为文章中有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阅读的人就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更多机械,制造,设计类 干货文章,请关注我们的头条号“机械设计一点通”,做一个爱学习的机械人。

欢迎加入圈子,学习更多机械基础知识,对机械基础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我们在机械行业所能达到的高度。

网友:
非专业大量钻孔没必要那么在意含钴与否。不过一起期待专业指导。

网友:
试试TG钻头

网友:
是否含钴,得看商品的宣传。

买回来后,多打几个孔,看看磨损情况再做判断

网友:
买牌子货,博士,上工的钻头都不错,再好点的买进口钻头。

楼主:
看头条评论区,才明白真镀钛这么强,买过这么多钻头,镀钛都是装饰性的,二手日本钻有玩过的么

网友:
期待专业指导。

网友:
我曾经见过美国出的一款迷你钻头 麻花面有梯面加工纹路,不是含钴一样非常好用

楼主:
拼多多上没有上工官方店铺卖钻头,其它店铺卖上工,只有发黑的

网友:
钻不锈钢啥的,用含钴麻花钻,直接买方大王就好,性价比高,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可以的话,钻眼之前先用钢钉之类的敲个小坑以作定位之用,可防止钻头画圈跑偏。

网友:
我们用几块钱台湾苏氏一般45#能打,硬一点也能打。

楼主:
全磨制就是淬火后磨出来,就跟cnc手机壳一个意思,强度高

楼主:
【从棒料开始磨制麻花钻-哔哩哔哩】 https://b23.tv/5dyNg1I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棒料开始磨制麻花钻-哔哩哔哩】 https://b23.tv/5dyNg1I

看我这种怎么样

网友:
不懂这个,都是听店员瞎说的买。不过贵的比便宜的好用是真。

网友:
我用的是博世的钻头,还行吧。

网友:
我有钻头好几百根,小经验,镀钛的一般淘宝买新亚牌的,含钴的一般是买迪跃或者天工,方大王买过一次,运气不好,5.2的钻头能打出5.6的孔,后来重新磨过才变的精确,我对钻孔要求比较高,钻出来的孔最多只能大几丝,黑色的一般不是磨制的,磨制的都是镀黄色钛或者灰褐色灰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