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23-08-05):
手中有一堆5号镍氢电池,想做放电测试配组,于是做一个小电流恒流源。

TL431做电压基准,加上LM358和8N60场管,调整20K多圈电位计,恒流值0——500mA。

供电12V,调节电流为100mA,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电电压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有点儿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能不能搞成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电池接在+12v和地之间,电压变化当然引起电流变化!您这是充电的吧?

网友:
测量电池放电不是恒流源,是电子负载。类似电路有很多资料可看,原理得吃透。具体到你的问题就是接线错误:断开15,电池+接D。

网友:
给431前加上预稳压,或者给431恒流供电。

网友:
你这原理图是给12V电源放电啊,没看到电池接哪里

楼主:
谢各位,更改了一下电路,下一步还要将散热片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