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霍尔的无刷钻有啥优点,是不是低转速扭矩保持

楼主(2023-08-05):
有霍尔的无刷钻有啥优点,是不是低转速扭矩保持

楼主:
有感无感最大区别还是在功率上 有感的3个线圈两个在工作 无感的只有一个在工作

网友:
不听什么霍尔,是很高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无感最大区别还是在功率上 有感的3个线圈两个在工作 无感的只有一个在工作 ...

无刷电机几个线圈工作和有感无感没啥关系,主要取决于电机的线圈接法。是星接还是角接。不管星接还是角接,都有无感和有感两种电机。有霍尔的,低速线性更好,低速更好控制。无霍尔的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