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个万用表 看了一轮论坛帖子更加不知道买那个了

楼主(2023-08-05):
结贴

看了 @dayibalang 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862-1-1.html 决定买 136c+ 就行了,不花冤枉钱

再引用一下 @争锋麦芒 的一个回复
玩了一圈感觉错了很多,其实玩表步骤要对,应该直接买136b+,61e+然后是ut181a vc189a,187 287就这够了,其他的先不买,浪费钱,把这6款玩明白了,其他的也就差不多了,或者没钱的话买个0660魔改也行

之前用 VC97 的,上两天换锂电供电,然后电池刚接上就坏了,通电后一直屏幕全亮又灭。

福禄克买不起,我看论坛大多数都用的优利德,刚开始看的是 UT60S , 看到现在又觉的 UT15 17 18B MAX和 UT191T 都挺好,现在我不知道买那一个了。

精度没要求之前 VC97 都够用,小数点后两位就够了。最大要求就是速度快点(VC97 无论什么档位都慢),功能尽量多点(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在论坛看到有说带模拟条的都会快些,是这样吗?

看到还有众仪的表,但是仪表板块的帖子好像不多,大家也可以推荐下。

价格尽量在500内吧,二三百更好。

网友:
觉得61E入门不错

网友:
小板凳已备好,专心围观

网友:
买啥也别买众仪

网友:
等坛友推荐。

网友A:
原来用vc97,如果是4000计数的,那ut136b+是不二之选,

网友:
关键是看使用范围,一般都不是一个表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按需购买就行,质量方面,国产的几个老牌子都不错

网友:
UT191T电工用不错,修家电用UT18B+ PRO,都不到500,UT191是三防表。

网友:
每个表都有独特之处,我一共4块,UT202+测电流外出带着除了不能测直流电流其他都行,S470 PRO指针,有些地方用的到还防烧,UT136B+主板跑个线测量速度贼快,ZT702S示波仪加万用表一般维修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vc97,如果是4000计数的,那ut136b+是不二之选,

看了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862-1-1.html 后确定了就买 136c+,立省几百大洋

网友B:
论坛热门的优利德万用表
UT136主要缺点是没有手动量程,某些场合用起来不方便。另外不带真有效值测量。
没有手动量程需求的话可以选。
UT61E精度高有自动/手动量程,带真有效值测量,价格高。但不带自动关机。
UT61E+在UT61E基础上加了自动关机和其它功能。价格更高。

网友:
136+或61E+都可以随便玩

网友:
尽量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买贵的,便宜没好货,买好平时用着也舒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热门的优利德万用表
UT136主要缺点是没有手动量程,某些场合用起来不方便。另外不带真有效值测量。
没 ...

ut136+的手动量程可以加,比较容易,论坛上有详细改法。
如果愿意折腾,rms也可以改。
只要不超过220v,只量家里配电盘后面的电路部分的话,ut136+足够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136+的手动量程可以加,比较容易,论坛上有详细改法。
如果愿意折腾,rms也可以改。
只要不超过220v, ...

配电盘后面是哪里? 我找找教程看,改个手动,不过我的 VC97 用手动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小,可能只在某个时间需要快速出数的时候调一下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t136+的手动量程可以加,比较容易,论坛上有详细改法。
如果愿意折腾,rms也可以改。
只要不超过220v, ...

UT136加手动量程需要切断原来很小走线的PCB,或者外壳打孔加按键。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改造。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ZT219和UT61E+一些。
ZT219精度不错,带自动/手动量程,低带宽真有效值,还有20mV量程(直流20mV档虽然砍底数,还是有点用)。两只27nF电容改了C0G材质22nF电容后,稳定速度快了很多。价格也便宜。与UT136相当,也许ZT219还更便宜。

就是表笔插座太差,内径容易被涨大,变得容易接触不良。这个问题,以后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另外,开机使用后进入待机再唤醒;或者开机后用按键换档切换功能,容易出现读数小偏移。例如刚校准的ZT219,10.000V,读数偏移后测试为10.005V。这时,必须拨盘拨到OFF档关机后,再拨回对应档位,才有正确的读数10.000V。据说是DTM0660方案万用表的通病。

网友:
十几块钱买航模电池就送一个万用表了。不用再买了。。

网友:
UT61E,VC86E都不错,任选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电盘后面是哪里? 我找找教程看,改个手动,不过我的 VC97 用手动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小,可能只在某个时 ...

就是你家入户空气开关后面,就都属于cat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