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练习,拆个灯,抄个调光电路

楼主(2023-08-05):
一个已经没有电池的灯
高压部分的拆掉了CBB电容和一些电阻,只拆剩整流管。
可调电阻位置在0%的时候7.7毫安电流
可调电阻位置在100%的时候63毫安电流。

网友A:
这个灯的电池应该是镍铬电池,换成锂电池,需要把充电电路换一下,不然电压不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的电池应该是镍铬电池,换成锂电池,需要把充电电路换一下,不然电压不相符。 ...

是的,换锂电池就加一个4056模块带保护的,省事

网友:
这种用强光手电很好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