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携式锂电池储能点焊机

楼主(2023-08-05):
如图实拍,现在的问题是开到最高档用两只笔按镍片上都烧红了就是焊接不到硬币上。
然后把硬币放在板子的铜鼻子上再放上镍片,另外用一只笔点焊就能轻松焊接上,互换焊笔和铜鼻子都可以焊接上。
用两只笔焊接多焊接十来次,焊笔和线都很烫。难道是线里面松了,还是储能电池老化了?

最新消息,点焊的时候不要用力怼,轻轻的摁住镍片就行了,保证镍片和焊接体接触就行了,太轻太重都焊接不上……  问的淘宝卖同款的老板才验证了的

网友A:
功率不够。
点焊的是接触点应该是相对小导致其电阻在回路中占大部分。你单点能焊上,是因为功率比双点大一倍。

网友B:
每次焊接都要大电流。里面的储能电池估计用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
点焊的是接触点应该是相对小导致其电阻在回路中占大部分。你单点能焊上,是因为功率比双点大一 ...

意思是需要换电池吗?之前不是这样,有段时间没用了,充满电也是一样焊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焊接都要大电流。里面的储能电池估计用不长久。

我还并联了3个4AH 20C的动力电池上去还是焊接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并联了3个4AH 20C的动力电池上去还是焊接不上……

看过一个大神的视频,与你这个差不多,电池不行了焊不住,换动力电池后也不行,按他的说发这种点焊机对电池要求很高。

网友C:
这种估计也差不多两百吧,现在电容式的也可以买到了。看测试视频电容式的点焊看起来就猛一点,就是比较大,电容大 电源也大,两个并排放一起和14寸的笔记本差不多了,正好放笔记本底座上

网友:
便携式锂电池储能点焊机

网友D:
是不是说明连接器不行,接触电阻大了,还得是螺栓拧

网友:
一直想入手但是担心电池寿命放弃了

网友E:
电池寿命下降不耐用

网友F:
应该是电流不够,可能是电池内阻增大了吧。

网友:
自制一个,方便野外使用

网友:
放电电流不够快,应该是电池内阻增大了,动力电池也没用,内阻大,放电慢。便携还是超级电容的好,放电足够快

网友:
电流太大,电池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估计也差不多两百吧,现在电容式的也可以买到了。看测试视频电容式的点焊看起来就猛一点,就是比较大, ...

新的 150不到  我买的二手的  90  结果焊不上    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说明连接器不行,接触电阻大了,还得是螺栓拧

不是  热成像看过了  主要是焊笔前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寿命下降不耐用

确定是这个原因吗  我在想是换笔还是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流不够,可能是电池内阻增大了吧。

嗯  也没多的笔来试下  放电能力不行为啥用一只笔配合铜鼻子又能轻松焊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