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体式手电拆修:换个灯珠,顺便把电池也换了

楼主(2023-08-05):
手电灯不亮了,拆了换个灯珠,顺便把电池也换了。

网友A:
还以为是铅酸电池换锂电池

网友B:
这种灯珠换上亮度不够吧

网友C:
这是微型便携式“新能源”照明设备

网友:
哈哈,突然想起当年数码商城换了两个,是不是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珠换上亮度不够吧

亮度非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微型便携式“新能源”照明设备

这个手电还可以当充电宝用。一节18650应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珠换上亮度不够吧

亮度超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铅酸电池换锂电池

锂电池还是方便些,这个手电还可以当充电宝

楼主:
输出电流还行。

网友D(2023-09-14):
灯珠散热不良吧

网友E:
换一只容量大的品牌18650,比原先的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散热不良吧

没开太长时间,估计应该有点,毕竟把散热铝板剪了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只容量大的品牌18650,比原先的耐用多了。

确实,用个1000多mah的替换原来200多的,太弱了,毕竟3元多买的,就不要自行车了。家里2000mah的lg动力电池有100多个,都是电动车换下来的,用在电筒有点没必要,准备先把手电钻电池先替换掉。

网友F:
我也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一样的手电,也是电池坏了,我的是摔了下就不亮了。主要是上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跟楼主差不多一样的手电,也是电池坏了,我的是摔了下就不亮了。主要是上班用。 ...

应该是线断了,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