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KBX-iPad优派双口充电器拆解,大神看下做工如何

楼主(2023-08-05):
网上买充电器,看到优派这个品牌也在卖,而且有秒杀活动,这应该是个三线品牌吧,价格便宜买了一个。

回来后工作正常,但是发现插脚竟然是铁做的,这个就太不应该了吧, 其他品牌的倍思,绿联好歹都是铜的;
比较担心里面做工好坏,好奇心害死猫,终于把它拆了,大神看下做工如何,不知是省钱省到地方了还是里面也如出一辙。

网友:
山寨的,和优派无关

网友A:
就山上的水平,不过不是协议快充,没关系,能用,只是你把电路板整破损了

网友B:
太一般了,凑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山上的水平,不过不是协议快充,没关系,能用,只是你把电路板整破损了 ...

是的,破了一角,锤开的,这个用料做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一般了,凑乎用

这个里面用料和做工咋样?

网友C:
输出只靠一颗560UF电容滤波,不知道纹波怎么样

网友:
看这象印字,就不像正经货

网友D:
看样2A没有,1.5A还是有的吧!!

网友E:
傍名牌的电商专供充电器,做工说得过去。科必兴代工的电源不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2A没有,1.5A还是有的吧!!

丝印的是5V 2.1A MAX 输出; 手头没有工具还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傍名牌的电商专供充电器,做工说得过去。科必兴代工的电源不算很差。

不过这插口竟然用铁制的,和铜的应该没多少差价,省这点用料感觉一下拉低了品牌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只靠一颗560UF电容滤波,不知道纹波怎么样

手头没有专业工具,这个也没法侧,充电速度尚可,和之前买的绿联,倍思差不多

网友:
铁脚就不要充手机了,纹波大,对手机不好,铁脚充电器出了山上的也就是山上的了,主要特点发热纹波等,建议二手买个二手正品

网友:
咋一看外壳,山寨气息扑面而来,细看有厂名就比较靠谱了,敢写厂名的稍微有点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这插口竟然用铁制的,和铜的应该没多少差价,省这点用料感觉一下拉低了品牌效应。 ...

很多手机电源用铁插口,便宜耐用。白铜合金插口电阻较小,接地后有利于减小干扰,容易疲劳裂开,不适合经常插拔。

网友: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简单判断充电器的真假,但真要辨别的话基本都要拆开看了才行,不过一般铁脚都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