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个不开机的威衡牌手提称

楼主(2023-08-05):
早上去路边摊买了一斤虾,回家想称一下分量有没有缩水,结果称不开机,换电池都没反应,判断电路出问题了,找出工具修理干活

活的23,死的10块一斤

拆开发现有个线头

线头特写

原焊点 负极拉尖,正极虚焊

补焊回去

正常开机

end

补上购买记录

网友A:
虾的分量最后如何

网友:
吓得分量肯定缩水了,修理这么长时间,虾里面多余的水流淌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的分量最后如何

撸主: 这不重要,我想说称而已...

网友:
有个同款的秤,现在知道里面的样子了。

网友B:
看来不常用,虚焊就这时候出现了,奇怪

网友C:
虾子分量足麽?

网友:
这种称看着结构也十分简单啊

网友:
威衡手提秤很准,和超市对比过,有个同款后来又买了个更小巧的,这款就送人了

网友:
有个同款~

网友:
负极拉尖

网友:
这个秤的精度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的分量最后如何

商家的称和我的称相差1%不到,算是很准发,那个称盘上沾了好多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常用,虚焊就这时候出现了,奇怪

偶尔用,小孩老是弄掉地方上,应该是振动导致虚焊的地方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虾子分量足麽?

足的,第一次买这家,以后要经常去

网友:
自从买了这玩意,我经常拿出来验证商家人品

网友:
威衡称测量精度还可以。

网友:
有个称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