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帮个忙:为了方便维修变频器,买了个超大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3-08-05):
为了方便维修变频器,买了个超大隔离变压器,380转 220,也可以输入220输出380,超大1.2kw,重30斤,现在有个疑问,220v端有个接地端,我测量对地阻值65m欧,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用什么表测的电阻?按道理普通万用表测线圈对地电阻应该是无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表测的电阻?按道理普通万用表测线圈对地电阻应该是无强大

用的福禄克287测的

网友B:
先确定下是65mΩ还是65MΩ,如果是后者,正常,如果是前者,那线圈有破损接触铁心了

网友:
到底是65毫欧还是65兆欧,你沒讲清楚。

网友:
肯定不是豪欧

网友:
豪欧和兆欧,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下是65mΩ还是65MΩ,如果是后者,正常,如果是前者,那线圈有破损接触铁心了 ...

楼下几位师傅被你带偏了,都能维修,毫欧能不知道吗??我都差点被你感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几位师傅被你带偏了,都能维修,毫欧能不知道吗??我都差点被你感动 ...

小写是毫,大写是兆,是你把别人带偏了

网友:
我也买了500W变压, 花了小几百。

我要二手网看到很多交流变频电源, 据说也是隔离的。  AC-DC-AC,  也很便宜,功能非常强大,能限制输出功率, 灯炮都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几位师傅被你带偏了,都能维修,毫欧能不知道吗??我都差点被你感动 ...

220接地干嘛,不理解。

网友:
接地端和地就应该是相通的。65mΩ  正常范围。